寻一种耐高温非金属材料

楼主(2016-08-30):
寻一种耐350℃高温的非金属材料,需具有以下特性:
1、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能够车铣钻孔攻牙等机械加工;
2、在300℃内能够保持较高的机械强度,具有稳定的力学性能,类似PEEK材质,不过PEEK只能在260℃以下连续使用。

网友:
这么高温度,陶瓷可以,但无法加工。

网友:
聚乙铣胺

网友(点评):
大侠性能介绍啊!

网友(点评):
耐特高温,自动焊接机夹块用料。

网友:
一起涨涨知识,用在哪个行业什么部位的?

网友:
PTFE   塑料王 聚4F乙烯可以满足

网友(点评):
PTFE熔点也就三百多,机械强度也不行

网友A:
你这个耐350高温也太高了,塑料不行,为什么一定选非金属呢?

网友:
合成石,  过波峰焊夹具用的都是这种材料。车铣钻都行  耐高温可达   摄氏400度

网友(点评):
合成石纤维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耐350高温也太高了,塑料不行,为什么一定选非金属呢?

隔热绝缘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热绝缘

可以考虑用金属做表面涂层处理啊

网友B:
聚四氟乙烯应该满足了

网友:
楼主去找找PB类的塑料(PBP   PBI)看看,没有用过这类塑料,以前看到过这类的论文楼主自己找找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聚四氟乙烯应该满足了

你确定PTFE能耐300度??

网友:
那只有PI了,长时间315度,一两分钟可以482度。

网友:
允许私聊我

网友:
合成石碳纤维板是一种由高瘟纳米纤维毡和高性能环氧树脂制成的复合材料,具有导热低、阻然、耐高温、防静电、重量轻、抗化学腐蚀等特点。

合成石碳纤维板广泛运用于电子、航空、船舶等领域。在电子制造焊接用防护材料界,合成石碳纤维板材料具有容易加工、强度要求高,薄板在热态和升温过程中保持弯曲强度最大的加工工件最佳选择。为电子制造波峰焊/回流焊提供了一个持久耐用、耐高温、防静电的PCB板载具。能450度高温里持续使用中能保持良好的机械强度。合成石碳纤维板能够完全适应360度的波峰焊/回流焊高温制程和生产的需要。在连续使用的高温生产线中寿命可达20000次以上.

楼主:
合成石好像攻牙能攻,但做螺孔使用效果不是很好,其他耐高温隔热绝缘等方面确实满足

网友(2016-10-19):
楼主可以已经找到需要的材料了没?
可以试试复合树脂材料,能耐500℃高温 ,高耐磨,加工性能好
可以加我微信13913770124 夏

网友:
聚酰亚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