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接一国外的订单,图纸看不懂。

楼主(2016-08-30):
这个产品是什么?怎么拆分?应该还有其它图纸吧,外贸公司说就这么一张图纸。现在都无从下手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产品是叫什么,相关资料。给小弟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不就是一根滚轴嘛。组装好的,装包给专门做滚轴的

网友:
先三维建模把3D画出来不就直观了?

网友:
这只是一个总装图,你要把每个零件拆分出来然后独立出图!

网友:
不急,一张一张拆出来,这类图纸才会赚钱。

网友:
一张图,很难,全靠猜,关键是尺寸太小,猜不出来!

网友:
类似探针的结构   或者是压力柱

网友:
肯定需要子项的图纸了,不然轴和套筒怎么做,从总图上看,也是有子项的图纸号的。

网友:
应该是 输送链上的  托辊

网友:
这种还是不要搭理的!这不是一个专业的外贸,没有详细的图纸是不能做的。要详图!你自己搞了终端用户认可吗?有生产厂拆图的吗?有没有详图就向外发的吗?太不靠谱了!

网友(点评):
"N"手外贸!

网友:
只有一张总装图,没有详细的零件图,里面的零件只能做得大概;但关键尺寸清晰,还是能做的;先自己出个三维装配图,出齐所有零件图,试做一个给对方检测是否合格。

网友:
滚筒啊,我们公司用的很多,不过没有零件图,很多尺寸都不知道,比如轴2的六边形尺寸没有

网友:
一个滚筒还要什么详图,从总图上看也没缺什么尺寸,滚筒要整体定制,一般不能出详图,只要装配尺寸和功能尺寸符合就验收,再看技术要求合格就可以。

网友(点评):
在表面处理之前测量。。

网友:
1、外贸公司的单子,问清楚,外贸公司10个8个在瞎搞
2、终于发现一个字比我还难看的了
3、这个是装配图,记得拆开
4、这玩意还可以,16~45英寸,要求不高。

网友:
我觉得客户懂技术的话,就应该把详细图纸一给,你们就知道怎么做。就一张总装图,还要别人慢慢猜,这让供应商很难做

网友:
外资企业就是厉害

网友:
两边是两个螺纹堵头,中间是一根六角柱两端穿弹簧,螺纹堵调节弹簧压力,大概是这些吧,其他等待更新。

楼主:
原来没有确定给你做之前是不会给你全部图纸的。在一再要求下,给了轴、弹簧、外筒的大致尺寸。现在把报价单给做出来了。谢谢大侠们的指点。

网友:
这种叫  轴可压入式自由辊筒,这种辊筒直接提供外形尺寸外采购就可以了,湖州有很多这种加工厂,楼主可以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