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零件的表面硬度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6-08-30):
讨论一下,提高零件的表面硬度的方法有哪些?高碳钢,低碳钢,热处理,化学处理等等,不拘一格。还有价格的对比。

网友:
仪表类小件,SUS420材料较多,通常淬火后无芯磨,最后用磨料滚磨实现。

网友(点评):
工艺这么复杂,要磨两次,粗磨,精磨,学习了。

网友(点评):
象电脑风扇轴,那光是磨料工艺就有粗研、中研、细研,有的甚至再抛光呢。

网友:
热处理是最常用的吧 马氏体

网友(点评):
这个主要针对高碳钢的处理方法。

网友:
淬火  调质
渗碳  渗氮  碳氮共渗
高频淬火  真空淬火  液氮淬火....

网友(点评):
高频淬火:承受扭转、弯曲等交变负荷作用的工件,要求表面层承受比心部更高的应力或耐磨性,需对工件表面提出强化要求,适于含碳量We=0.40~0.50%钢材。 淬火 调质:中高碳钢,渗碳 渗氮:低碳钢。

网友:
热处理,涂特殊材料。

网友(点评):
涂特殊材料,除了镀铬,还有其他材料吗?

网友(点评):
应该有,可以查阅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热处理吧,

网友(点评):
低碳钢不能。

网友:
抛砖引玉:
钢铁一般是含碳量越高,相同处理方式下的硬度就越高。

高碳钢采用表面淬火+回火处理或者电镀铬的方法。
低碳钢一般采用渗碳后淬火的方法。渗碳工件的材料一般为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含碳量小于0.25%)。渗碳后﹐钢件表面的化学成分可接近高碳钢。工件渗碳后还要经过淬火﹐以得到高的表面硬度﹑高的耐磨性和疲劳强度﹐并保持心部有低碳钢淬火后的强韧性﹐使工件能承受冲击载荷。

网友(点评):
低碳钢还可以用QPQ的表面处理方式,提高硬度。

网友(点评):
QPQ是什么工艺?

楼主:
渗碳与渗氮一般是指钢的表面化学热处理

    渗碳必须用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可分为固体.液体.气体渗碳三种。应用较广泛的气体渗碳,加热温度900-950摄氏度。渗碳深度主要取决于保温时间,一般按每小时0.2-0.25毫米估算。表面含碳量可达百分之0.85-1.05。渗碳后必须热处理,常用淬火后低温回火。得到表面高硬度心部高韧性的耐磨抗冲击零件。
渗碳钢的化学成分特点
    (1)渗碳钢的含碳量一般都在0.15--0.25%范围内,对于重载的渗碳体,可以提高到0.25--0.30%,以使心部在淬火及低温回火后仍具有足够的塑性和韧性。但含碳量不能太低,否则就不能保证一定的强度。
    (2)合金元素在渗碳钢中的作用是提高淬透性,细化晶粒,强化固溶体,影响渗层中的含碳量、渗层厚度及组织。在渗碳钢中通常加入的合金元素有锰、铬、镍、钼、钨、钒、硼等。

常用渗碳钢可以分碳素渗碳钢和合金渗碳钢两大类。
    (1)碳素渗碳钢中,用得最多的是15和20钢,它们经渗碳和热处理后表面硬度可达56--62HRC。但由于淬透性较低,只适用于心部强度要求不高、受力小、承受磨损的小型零件,如轴套、链条等。
    (2)低合金渗碳钢如20Cr、20Cr2MnVB、20Mn2TiB等,其渗透性和心部强度均较碳素渗碳钢高,可用于制造一般机械中的较为重要的渗碳件,如汽车、拖拉机中的齿轮、活塞销等。
    (3)中合金渗碳钢如20Cr2Ni4、18Cr2N4W、15Si3MoWV等,由于具有很高的淬透性和较高的强度及韧性,主要用以制造截面较大、承载较重、受力复杂的零件,如航空发动机的齿轮、轴等。

渗碳工艺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工艺,在中国,最早可上溯到2000年以前。起先是用固体渗碳介质渗碳。在20世纪出现液体和气体渗碳并得到广泛应用。后来又出现了真空渗碳和离子渗碳。到现在,渗碳工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原因就在于它的合理的设计思想,即让钢材表层接受各类负荷(磨损、疲劳、机械负载及化学腐蚀)最多的地方,通过渗入碳等元素达到高的表面硬度﹑高的耐磨性和疲劳强度及耐蚀性﹐而不必通过昂贵的合金化或其它复杂工艺手段对整个材料进行处理。这不仅能用低廉的碳钢或合金钢来代替某些较昂贵的
高合金钢,而且能够保持心部有低碳钢淬火后的强韧性﹐使工件能承受冲击载荷。因此,完全符合节能、降耗,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近年来,出现了高浓度渗碳工艺,与传统工艺在完全奥氏体区(温度在900~950℃,渗碳后表面碳质量分数为0.85%~1.05%)进行渗碳不同,它是在Ac1~Accm之间的不均匀奥氏体状态下进行,其渗层表面碳浓度可高达2%~4%。其结果可获得细小颗粒碳化物均匀、弥散分布的渗层。其渗碳温度降至800℃~860℃温度范围,可实现一般钢材渗碳后直接淬火;由于高浓度渗碳层含有很高数量(20%~50%)的弥散分布的碳化物,故显示出比普通渗碳更优异的耐磨性、耐蚀性,更高的接触与弯曲疲劳强度,较高的冲击韧度、较低的脆性及较好的回火稳定性。该工艺还具有适用性广、对设备无特殊要求等优点,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实用价值,近年来在国内外获得竞相研究与开发。

网友A:
我中心推广的新型表面处理技术替代传统电镀技术,不仅避免了传统表面处理的不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优于电镀层,在五金、机械、化工、模具、电子、仪器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催化液和传统处理工艺相比,在技术上有哪些创新?1、不用电流、降低了成本、成本仅为电镀镍的二分之一,电镀铬的三分之一,不锈钢的四分之一,可反复利用,大大降低了成本。2、易操作、工艺简单、把金属基件浸入兑好的液体中“一泡即成”,需要再加工时不经任何处理。3、无污染,无毒无味,无三废排放,属国家环保产品技术。4、好处理、使用方便;形状复杂的金属基件都能处理。5、硬度大,硬度增强、催化液泡过的金属基件硬度是电镀工艺的几倍。6、不会生锈,催化液浸泡过的金属基件已渗透表皮里面,不起皮、不脱落、而电镀工艺只是镀表面一层,易破裂生锈。有意者请与我联系。赵;微信(电话)13373390620  咨询QQ;3369098735

网友(点评):
感觉非常不错,比传统的的确好很多,你们的这种处理,它的局限性或者缺点在哪里?

网友(点评):
听着像烤蓝

网友B:
表面堆焊硬质合金 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点评):
表面堆焊硬质合金,面积小可以,面积大,可能工作量有点大。一般用于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堆焊硬质合金 也是一种方法

之前的公司是专业做钢铁行业大型备件的修复的,诸如:传动轴、热轧卷筒、轧机牌坊等的修复,就是对表面进行堆焊修复的,有的工件表面需要堆焊的面积很大(十几个平米),当然需要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应力消除。

网友(点评):
堆焊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中心推广的新型表面处理技术替代传统电镀技术,不仅避免了传统表面处理的不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优于电镀 ...

说是缺点的话就是颜色比较单一

网友(点评):
大侠,你就是被人家忽悠了,八成是老掉牙的技术重新包装了一下。

网友:
堆焊硬质合金粉末啦

网友(2016-10-26):
常用的退火,调质,淬火。

网友:
找我喷涂碳化钨,硬度可达HV1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中心推广的新型表面处理技术替代传统电镀技术,不仅避免了传统表面处理的不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优于电镀 ...

颜色单一

网友(2016-11-30):
深滚压工艺,就是起初设备费用略高,但是如果批量生产的话还是比较经济。

网友(2017-07-31):
学习了,正在研究学习渗碳、渗氮和淬火的相似与不同。

网友(2022-09-23):
我最近在做喷涂工艺,喷涂合金粉末,表面硬度可以达到60,喷涂最薄要50道,后续可以把它车薄,一般要硬度处理要求比较厚的涂层,喷涂堆焊可能是不二法门了吧。

网友:
激光淬火、表面涂层、渗碳、渗氮、QPQ、镀铬方法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