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滑轨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6-08-30):
这是什么滑轨,第一次见 求教这种的优缺点!

网友:
这是把滚动体安装在导轨上面的,不多见。

网友A:
线切割机下面就是这玩意儿吧。

线切割机上用这个,是半裸露的。应该是排异物性能好?

缺点?本身没有俺们东北那嘎达的倔劲儿。稍有侧向负载,完蛋蛋啦。。。

网友:
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点评):
南京工艺就有这个

网友:
交叉导轨而已。用得比较多

网友:
交叉滚子导轨。可以受各方向的力。一般用于精度较高的场合。

网友B:
交叉滚子,楼主的图片不完整,应该还有一部分。由于交叉滚子是线接触,刚性比滚珠导轨高,但是行程较短

网友:
斜滚子是为了调整间隙用的

网友:
交叉滚子导轨

网友:
长只知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统一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机下面就是这玩意儿吧。

线切割机上用这个,是半裸露的。应该是排异物性能好?

网友C:
这东西叫交叉滚子导轨,个人好像应用场合不是很多。
交叉滚子导轨是由两根具有V型滚道的导轨、滚子保持架圆柱滚子等组成,相互交叉排列的圆柱滚子在经过精密磨削的V型滚道面上往复运动,可承受各个方向的载荷,实现高精度、平稳的直线运动。
1、滚动摩擦力小,稳定性能好;
2、接触面积大,弹性变形量小;
3、有效运动体多,易实现高刚性、高负荷运动;
4、结构设计灵活,安装使用方便,寿命长;
5、机械能耗小和精度高,速度快,承载能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叫交叉滚子导轨,个人好像应用场合不是很多。
交叉滚子导轨是由两根具有V型滚道的导轨、滚子保持架 ...

说得全面。

网友:
运行更平稳吧

网友:
显微镜升降就用的这种导轨,配合间隙比较小,精度高。
里面的阻尼脂,弄到手上很难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叫交叉滚子导轨,个人好像应用场合不是很多。
交叉滚子导轨是由两根具有V型滚道的导轨、滚子保持架 ...

优点不少,想必成本也要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不少,想必成本也要高不少。

没用过!回头找个供应商 咨询一下

楼主(2017-03-06):
引用 网友B:
交叉滚子,楼主的图片不完整,应该还有一部分。由于交叉滚子是线接触,刚性比滚珠导轨高,但是行程较短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交叉滚子导轨,耐冲击性弱,对其施力过大,将会产生滑动异常

网友(2023-10-09):
交叉滚珠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