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构为何这样设计

楼主(2016-08-30):
参观客户厂的时候看到一台设备里面的一个升降机构,如图,左边是一个电机带丝杆,右边有一个气缸,两个一起动作带动一个平台上升下降。想知道上升下降时候气缸都起到什么作用呢?如何解决同步性的问题?

网友A:
确定是两个一起动作带动一个平台上升下降?不是电机丝杠单独控制,气缸控制别的夹具什么的?
没见过这种双应用的。

网友(点评):
气缸始终向上恒压工作,无论工作台上下运动,减小电机起止动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两个一起动作带动一个平台上升下降?不是电机丝杠单独控制,气缸控制别的夹具什么的?
没见过这种双 ...

确定是一起动作的,有个小细节,那个气缸只配了一条气管的。

网友:
孤陋寡闻了,没见过。这是冲压设备吗?

网友B:
猜测 气缸只用作限制转动?

网友:
左边电机丝杠工作时,平台上下升降,右边气缸泄压随动。平台到达工作位置后,气缸锁死,保持位置。这样平台有丝杠和气缸两点保持受力平衡。

网友:
单气管气缸 一般作为缓冲用的吧,可能减少丝杠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 气缸只用作限制转动?

两边都有直线导轨的,不会转动

网友C:
气缸始终向上恒压工作,无论工作台上下运动,减小电机起止动冲击。

网友D:
楼主,背面你看到了吗?
是否背面还有一组同样的机构和气缸?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的力就是平衡的,没有同步问题。对角线两丝杆抬着一个“Z”形梁。
对角线两气缸是平衡重力的。

网友:
这个是平衡阻尼作用吧,类似附图这个

网友E:
那个气缸叫平衡缸,作用有两方面,1、平衡重力,升降加减速时重力的作用效果不一致,电机控制比较复杂。由气缸平衡掉重力,电机仅承担加减速动载,与水平放置时相同,控制简单,电机负载也小许多。2、丝杠偏离机构重心,对导轨有偏载,气缸平衡有利于减少偏载,对提高导轨运行效率,减少磨损,延长寿命有利。

网友(点评):
很多冲床上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气缸叫平衡缸,作用有两方面,1、平衡重力,升降加减速时重力的作用效果不一致,电机控制比较复杂。由 ...

谢大侠指教。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气缸该如何控制呢?另外如果丝杠是装在两条导轨的中间,但不是升降台的重心位置,没有气缸辅助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大侠指教。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气缸该如何控制呢?另外如果丝杠是装在两条导轨的中间,但不是升降台的重 ...

使用调压阀调整气压,固定单方向供气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大侠指教。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气缸该如何控制呢?另外如果丝杠是装在两条导轨的中间,但不是升降台的重 ...

问题一:气缸无杆腔恒压。
问题二:垂直布置的这种结构,严格地说都需要平衡装置,加工中心,三坐标测量仪等等莫不如是。

网友:
可能是防止断电下滑的

网友:
气缸是平衡器的作用,只一头进气,另外一头是消音器。调节进气去匹配平衡力

网友:
伺服控制机构上下运动,气缸只是平衡了重力

网友:
气缸是平衡重力用的

网友:
这问题少见

网友:
大侠,我想知道这个气缸是怎么实现这俩个功能的?

网友:
想问一下上升可以有气缸供气一起走,如果下降呢?

网友:
与地球引力抗争。。。你拉她?我顶!

网友:
相当于液压缓冲器

网友:
空气弹簧,替代弹簧,优点是恒压力

网友F:
1:气缸下面的气管是否是接入到气罐中?
2:气罐后面是否是有一个减压阀?
3:是否有气压检测的传感器?有无比例调压阀?
4:气缸下面的气管是否接在阀片上?动作时阀片是否切换供气?
5:电机是否是带抱闸的。

基于以上几种情况会有不同的效果
1: 气缸是平衡自重的机构。减少电机负载的作用。
2: 右侧进行受力补偿,也可和伺服组成进行压力曲线变化。。用比例调压改变气缸输出力。压力传感器检测压力。(不可用于精密检测)
3: 右侧气缸只是防止掉电滑台下落。起抱死作用。
4: 消除丝杠间隙。
具体是哪种就要单独分析。

网友:
这个结构很少见;控制工作台上升和下降的是电机丝杆,那么这个气缸的作用可能不大,可能只用于平衡,因为这个电机丝杆没有在正中间。
工作台上升时,气缸进压缩空气;工作台下降时,气缸放气,减少下降的阻力。

网友:
基本赞同六楼的观点,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气缸一侧不也用一个丝杠传动,是考虑成本还是两根丝杠同步性控制难度的问题?

网友:
气缸应该主要是缓冲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缸始终向上恒压工作,无论工作台上下运动,减小电机起止动冲击。

好像是这个道理昂。

网友:
气缸做自锁机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一:气缸无杆腔恒压。
问题二:垂直布置的这种结构,严格地说都需要平衡装置,加工中心,三坐标测量 ...

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背面你看到了吗?
是否背面还有一组同样的机构和气缸?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的力就是平衡的,没有 ...

前面就是被举升的平台,没有其他丝杠气缸了

网友:
电机动作的时候气缸没有加气被电机带着往上走,等电机到了需要听得位置时给气缸加气,启到支撑整个机构的作用。

网友:
控制速度和高度,气缸起助力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一起动作的,有个小细节,那个气缸只配了一条气管的。

气缸有压缩机或者气源没?

网友:
我以为配气缸是为啦平衡两边受力,使丝杠出力平稳,气缸的压力便于控制,气缸的压力预设为负重的一半,那么丝杠端也为一半;
配丝杠是为啦降低成本;所以兼顾到功能和成本该机构使用丝杠和气缸的搭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气缸下面的气管是否是接入到气罐中?
2:气罐后面是否是有一个减压阀?
3:是否有气压检测的传感器? ...

看啦这麽多回帖,只有层主是高人啊

网友(点评):
额? 是同行吧,这几条都是我做过设备用过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气缸下面的气管是否是接入到气罐中?
2:气罐后面是否是有一个减压阀?
3:是否有气压检测的传感器? ...

不过滑动丝杠都具能自锁,何来掉电滑台下落之说

网友(点评):
滚动丝杠一般都不具备自锁功能的,只有梯形丝杠可以自锁

网友:
多几个角度号楼

网友(2016-10-23):
气缸的作用如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气缸叫平衡缸,作用有两方面,1、平衡重力,升降加减速时重力的作用效果不一致,电机控制比较复杂。由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