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瞬态分析

楼主(2016-08-30):
书上看到transient structural做齿轮的应力分析,载荷只给了一个转速20RAD/S。好想不通,速度怎么能是载荷呢,加速度才对吧!请问有大神能帮忙解释下么,万分感谢!

网友:
部门给研究生用的软件,貌似很牛。

网友:
圆周运动不是有个向心力吗?你说的20rad/s,是角速度。好好看下理论力学 或者初高中物理。

网友:
是的,齿轮传动行业很看重速度!

网友:
ansys设置参数很多,先把各参数弄明白再说吧,参数如果能够都设置好,分析结果准确性很高。

网友A:
用柱坐标把转速加载到齿轮轴向上,另外ansys中加载的角速度不同,输入时注意一下,另外角速度可以求出角加速度,而且在齿轮旋转时有向心力,不过在做齿轮分析时就是给齿轮一个旋转,然后看接触应力。

网友:
齿轮分析已经很多了。 翻翻以前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柱坐标把转速加载到齿轮轴向上,另外ansys中加载的角速度不同,输入时注意一下,另外角速度可以求出角加 ...

那是角速度和时间共同决定了吧?书上时间直接给我一秒,参数太多,有些书上直接给默认了,好多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