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齿轮侧隙的问题

楼主(2016-08-30):
各位大侠,齿轮侧隙检测的时候,只检测其中一对啮合齿,请问是不是齿轮各齿之间的一致性很好,保证了每对啮合齿的侧隙都一致?请各位大侠闲暇之余帮助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们的质检好像会多检几对齿。
至于一致性好不好这跟加工方法有关
按你这说公法线等测一次也不靠谱

网友(点评):
对这一块不是很了解,想多了解一点,还请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质检好像会多检几对齿。
至于一致性好不好这跟加工方法有关
按你这说公法线等测一次也不靠谱

今天在讨论测绘的时候,由于侧隙比较重要,我提出时候可以多检几对齿,然后得到的答案是没有必要,说都一致。请问你们检测的数据一致性怎样?有误差吗?

网友(点评):
通常是没必要的。

网友(点评):
楼主自己多测几组,多测几对,不就认证了吗

网友(点评):
测绘嘛,当然要判断并排除异常情况。

网友(点评):
侧隙,还是测好公法线吧。

网友(点评):
可以用百分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讨论测绘的时候,由于侧隙比较重要,我提出时候可以多检几对齿,然后得到的答案是没有必要,说都一 ...

如果圆周齿距累积误差小的话,可以只测一个齿

网友:
理论上是的,实际加工有误差,尤其积累误差很难克服,为此,前辈们制订出了公法线等配套技术指标。

网友:
是的,一般设备用,没有必要。

网友B:
可能理论上应该多测量几个,但实际上,一般只测一个侧隙,可能使用上的要求不高,测起来麻烦,机加工工艺一般保障较好,等等。

楼主:
这一块的话,如有可能,做一个专题讨论,不同加工设备,不同使用工况,会有怎样影响

网友C:
有大神能讲讲 各个级别的侧隙和不同应用场合的选择吗
特别是侧隙对铣床的刀具寿命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大神能讲讲 各个级别的侧隙和不同应用场合的选择吗
特别是侧隙对铣床的刀具寿命的影响

因为忙,好久没来了,大侠提的很好,我也想往这个方向上了解。等有时间了,也会查一些资料。其实各位大侠也可以查一些资料,通过自己的努力探讨,聆听不如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理论上应该多测量几个,但实际上,一般只测一个侧隙,可能使用上的要求不高,测起来麻烦,机加工工艺一 ...

我们想的差不多,最近一直忙,没有时间查资料

网友:
一般一个轮应检测几个齿,然后计算出一个平均的齿厚,再反算侧隙

网友D(2016-11-30):
有没有动态测量齿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动态测量齿隙的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