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试题求指导

楼主(2016-08-31):
这是一道机械设计题目,有谁会做呀?求帮忙

网友:
标记  记得学习

网友:
如果以前不是专门设计这个的,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做好这题就算月薪给10k也不多,我做的话得先查机械设计手册,还是水平太低了。望高手出高见

网友A:
电机同步带轮传动,大带轮固定在轴中间,轴的两端装轴承座分别固定抛光轮和砂轮,整体装在那个壳体里面,抛光轮和砂轮在壳体两端。
传动装置都在里面,比较安全。

网友(点评):
这是抛光机和砂轮机的合体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较简单的吧。主壳体开二个孔,轴放进孔时,间隙配合;大带轮与轴安装,电机放主壳体时,通过壳体用螺栓连接,电机的小带轮通过同步带与大带轮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同步带轮传动,大带轮固定在轴中间,轴的两端装轴承座分别固定抛光轮和砂轮,整体装在那个壳体里面,抛 ...

我觉得可以

网友:
这就得考虑装配和维修方便性了,达到功能和要求倒是没难度

网友C:
砂轮和砂带轮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较简单的吧。主壳体开二个孔,轴放进孔时,间隙配合;大带轮与轴安装,电机放主壳体时,通过壳体 ...

主壳是塑料,固定电机会不会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砂轮和砂带轮是一个概念吗?

不是一个概念,是两个零件

网友:
带传动,减低转速,主轴与大带轮连接,主轴做阶梯轴,箱体开轴承孔固定轴承与轴,俩端轴头分别键连接抛光轮与砂带轮置于箱体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概念,是两个零件

给解释下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