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型转换单位的问题

楼主(2016-08-31):
今天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手上有两个STP格式的模型A和B(都是大型组件),打开后,A的 单位是英制的,B的单位是公制的,现在我要把这两个模型装配起来,是不是应该统一单位?但是单位换了,模型大小是没变的,应该怎么设置?具体例子:A的某个尺寸是300in,B和A配合的尺寸却是300mm,我应该怎么转换?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待我亲自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我亲自验证。

好的,我再说明一下,实际上A模型的作者建模时没有注意单位(因为他出图的时候是用的公制),所有导致A模型的大小是实际产品的25.4倍。现在我要在A模型上装配B组件(B组件是另外一个作者的产品),模型大小就差25.4倍。因为是STP格式转换的组件,所有模型都是不带尺寸的那种。

网友B:
能否将A的三维立体图全部放大25.4倍,然后将单位改为mm,再导入B,装配在一起?

网友C:
这要借助另外软件的。发我可给你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将A的三维立体图全部放大25.4倍,然后将单位改为mm,再导入B,装配在一起?

STP格式转换的,A组件和B组件都是几十个零件的那种,零件没有特征哦,三维模型全部放大25.4倍,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借助另外软件的。发我可给你处理

公司禁止外传资料的。

网友(点评):
那没办法。软件你们双不会用。怎么办?

网友D:
要把这两个模型装配起来,是不是应该统一单位?【不是,您想想就明白。要改变模型的大小才行。具体可使用“衍生 - 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把这两个模型装配起来,是不是应该统一单位?【不是,您想想就明白。要改变模型的大小才行。具体可使用“ ...

用”衍生“,比例设为25.4,完美解决问题!谢谢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