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31i B系统,怎么在线加工U盘里的程序

楼主(2016-08-31):
FANUC 31i B系统,怎么在线加工U盘里面的程序,不是CF卡的哦,用M198 调用,需要改什么参数,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数控系统支持在线加工U盘里的文件,这是很标准的要求了,应该没有什么要特别设置的吧?即使国产的中低档数控系统都支持!这个Fanuc的标准以往是用CF卡的,如果现在支持U盘,应该不会要设置什么东西的,若不行,建议找一个数控系统说明书,或者找一个官网的技术支持。

网友:
我猜你是搞糊涂了,在线加工指的是DNC加工,就是在DNC状态,倍率全打在0状态,电脑传文件,然后机床倍率打开就实现在线加工,你说的u盘加工用法和cf卡用法一样。都是另加的存储设备,你选择一下就好了,不需要m198,m198指令在法拉克里是调用本程序内的程序段,也就是说m30之后的有名称的程序段。

网友(2016-10-28):
按  程序  按钮,翻页找到   设备---USB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