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机构用伺服电机带动上下运动,电机减速机可以无自锁功能吗?

楼主(2016-08-31):
求助大神,齿轮齿条机构用伺服电机带动上下运动,电机减速机无自锁功能能不能行?,整体上下运动部分带负载总重大概在32--40KG。采用三菱低惯量伺服电机,HG-KR43(B)G1  400W,I=1/20 扭矩=1.3*20=26nm,这样可以吗?

补充内容 (2016-8-31 15:46):
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气缸了,本身就停止于两个点的,400W的电机就算加了刹车对于电机本身负载也过大,长期使用怕电机损坏,而更大功率的电机在性价比上就不高了。

网友:
必须要带抱闸!

网友A:
必须带刹车,不然会损坏机构!

网友:
最好是带自锁功能的

网友:
需要自锁

网友:
刹车必须的

网友:
加一个平衡气缸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带刹车,不然会损坏机构!

电机有自带的电磁制动器,可以实现刹车功能不?其电磁制动静摩擦转矩为1.3NM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有自带的电磁制动器,可以实现刹车功能不?其电磁制动静摩擦转矩为1.3NM

有自带的就最好了,断电就自动锁住了!你算下刹车能否支撑住你的机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