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类似气弹簧气支撑的标准件叫什么

楼主(2016-08-31):
请教,图示的这种具有弹簧支撑作用的标准件名称是什么?
螺纹安装式的

网友A:
就叫做气弹簧。
资料:
气弹簧(gas spring)是一种可以起支撑、缓冲、制动、高度调节及角度调节等功能的工业配件。它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压力缸、活塞杆、活塞、密封导向套、填充物(惰性气体或者油气混合物),缸内控制元件与缸外控制元件(指可控气弹簧)和接头等。原理是在密闭的压力缸内充入惰性气体或者油气混合物,使腔体内的压力高于大气压的几倍或者几十倍,利用活塞杆的横截面积小于活塞的横截面积从而产生的压力差来实现活塞杆的运动。由于原理上的根本不同,气弹簧比普通弹簧有着很显著的优点:速度相对缓慢、动态力变化不大(一般在1:1.2以内)、容易控制。

网友:
汽车上用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叫做气弹簧。
资料:
气弹簧(gas spring)是一种可以起支撑、缓冲、制动、高度调节及角度调节等功能的 ...

之前没有看到尾部有位移的气弹簧,一般尾部是端盖封上的。现在看到一款,但是不知尾部位移有什么作用?检测用?

网友:
氮气弹簧,空气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