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轮车设计计算,请社友帮忙把关,谢谢!

楼主(2016-08-31):
客户让我们设计一台能自动行走的四轮小车,行走速度是5-8m/min, 轮是钢制轨道轮,在钢轨上通过减速电机驱动后轮前进,小车重是3.5吨,轨道轮半径我选择的是100mm,现在想选一款减速电机,麻烦各位大侠帮我看看

楼主:
根据星光传动的减速电机选型手册,我想选择的是功率0.18KW,输出转速11.3r/min,输出扭矩75Nm,减速比80  这一款电机

网友:
轮子与钢轨是滑动(动摩擦系数)还是滚动(静摩擦系数)?后边既然算了电机功率,那么制动功率也一起算了吧。一般轮子滚动时,需要克服轮子变形产生的阻力(这个系数一般很小),惯性力,空气阻力,另外还涉及启动的加速度。我是这么想的,不对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点评):
轮与钢轨是滚动摩擦,最终选择的扭矩是在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之间,我的理解是如果扭矩过大,轮子的切向力大于滑动静摩擦力的话,轮子就会原地打滑,至于空气阻力什么的就不考虑了

网友A:
学习了,不算摩擦力矩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就是靠克服摩擦力矩来制动啊,不考虑的话那车子怎么走啊

网友:
我的意思不算那个24.5的摩擦力矩,直接用  摩擦系数x重力x半径  当做扭矩

网友(点评):
你说的摩擦系数是滑动摩擦系数? 那样肯定不对了,而滚动摩擦,你能查到的只是滚动摩阻系数,它就是一个力臂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68878-1-1.html,论坛首页,电机总结,@未来第一站。你这个可以参照起重机设计手册,看看行车,小车怎么计算的,起重机这个全是钢轨,你应该可以直接借鉴的。记得其中电机发热也要校核一下。

网友(点评):
好的 我去看看 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算摩擦力矩会不会有影响

我补充一下自己的经历吧,以前做过电机的选型:就是根据你照片上那个转速与扭矩的转换公式,很容易就算出了驱动轴旋转扭矩(也就是电机的输出扭矩)。     但是注意,你按照这种方法选择的电机确实可以驱动轴旋转,但这是“理论”,实际工作中轴可能会被带动,但可能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才能驱动轴。       所以实际的电机选型一般都要是能驱动轴旋转的临界的转矩的好几倍,这样才能保证一通电工作,主轴快速的转动起来。

通过你这个设计计算,得到的功率,我觉得还应该乘一个“驱动系数”。这个系数,你可以参考参考同类的产品,推导一下。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可靠一点。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意见,我经过计算得到的最小输出扭矩是24.5Nm,我选择的电机输出扭矩是75Nm,约是最小值的3倍,这样的话实际工作中能不能行?或者说我再加大电机的输出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补充一下自己的经历吧,以前做过电机的选型:就是根据你照片上那个转速与扭矩的转换公式,很容易就算出 ...

是不是功率不够,维持不了想要的速度。启动功率按楼主的方式算不行吧。

网友:
电机功率小了点!按P=F.V算得0.698KW,和您的计算一样,您为何选0.18KW?不明白?

网友(点评):
您这个P=FV 算的应该是瞬时功率啊

网友:
关于直线运动的机械图中后半部分行走机构的作用力给出的只是一般经验公式,
    对于轨道行走的机械,如龙门吊,平车等一般会用到下面的公式

用上面办法算 P=FV=35000×0.0105×0.13=0.047kW。用的滚动摩擦系数,功率更小一些。车轮直径越大,功率越小。实际上,我们取的功率要比理论大很多。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用心指导

网友(点评):
我在提出疑问,这种标准设备通用算法为什么功率小很多?它好像没有考虑滑动摩擦。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网友:
计算方法应该没有问题,典型的轮轨力学问题,最下扭矩为克服滚动摩擦力所需要的力矩,最大扭矩为达到滑动摩擦时的力矩。

网友(点评):
嗯 我是按照理论力学 滚动摩阻那节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补充一下自己的经历吧,以前做过电机的选型:就是根据你照片上那个转速与扭矩的转换公式,很容易就算出 ...

这个我没有做过你这种小车的设计,无法给你具体的系数数值。你可以这么做:(1)先做一个样机,实验下再调整选择的电机的大小(2)搜索类似的小车,现实中已经存在的,比较一下该小车的摩擦力矩和该小车电机能提供的驱动力矩的比值。   采用类似的比值,选择你现在设计的小车的电机。

还有一点要清楚的是,你现在的设计的小车是做小批量的,还是大规模生产的。如果是小批量生产的话,按照你现在的计算设计,再实际试验试验,调整下就好了。    大规模生产的话,那就得全盘筹划了,先实现基本功能,以后再慢慢优化吧。

网友(点评):
嗯 受教了 感谢传授经验

网友:
我觉得,电机输出扭矩要比工作扭矩要大。查资料,一般取1.5倍。Tmax=525*1.5 NM。再往下计算,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