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阳极氧化如何解决

楼主(2016-08-31):
我有一款产品,上半部分是压铸铝,下班部分是铝型材,现在做同样的阳极氧化,颜色色差特别大,咨询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电泳和喷塑不做考虑。

网友A:
全部做成黑色阳极氧化,表面喷砂。这种方法做出来色差少

网友B:
成分不一样会导致氧化有色差,就算同一牌号不同批次之间的氧化也会有色差。可以考虑整体表面喷涂

网友C:
表面达克罗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做成黑色阳极氧化,表面喷砂。这种方法做出来色差少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分不一样会导致氧化有色差,就算同一牌号不同批次之间的氧化也会有色差。可以考虑整体表面喷涂

铝件氧化色差是个难题,不仅阳极氧化有这个问题,化学氧化也不好控制。

网友:
只能放余量,做了磨掉反复二次看看。

楼主:
谢谢,现在做了镀黑镍处理,表现太光亮,在尝试做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做成黑色阳极氧化,表面喷砂。这种方法做出来色差少

实际色差还是很大

网友(2017-11-06):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做了镀黑镍处理,表现太光亮,在尝试做哑光

有没照片看看表面效果,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表面达克罗处理?

达克罗见到最多的是本色或者黑色,不知道彩色的效果如何?
例如下图中:

网友:
@酥卜珂萘 请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达克罗处理?

现在环评对于铬污染是如何一个政策?
达克罗现在前景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分不一样会导致氧化有色差,就算同一牌号不同批次之间的氧化也会有色差。可以考虑整体表面喷涂

嗯,主要是压铸铝的杂质问题。

lz也要明确目标,是要美观,还是要硬度、耐磨等性能。一般两者不可得兼。

个人理解,阳极氧化的颜色丰富,美观;喷涂的色彩感觉一般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达克罗见到最多的是本色或者黑色,不知道彩色的效果如何?
例如下图中:

@liuhuzaqw 请教下大侠,lz这种压铸铝+型材的表面处理工艺,若想无色差,颜色丰富,有何工艺推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