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且简单的离合,用在电机输入两个传动切换上

楼主(2016-08-31):
齿轮的离合  气胎的离合一般都很大啊。我现在用的电机是1.5kw的。有没有那种结构简单离合。

网友:
比较小规格的自己选吧

网友:
不是很懂,帮顶2!

网友A:
好像现在有离合器电机,是有断电刹车的电机,也可手控;可以找一下,看能否合适的。

网友:
摩擦片或刹车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现在有离合器电机,是有断电刹车的电机,也可手控;可以找一下,看能否合适的。

集成化越做越高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