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加工的轴,大家都是如何做的表面处理

楼主(2016-08-31):
    如题,轴是45号刚做的,已经调质处理,加工完成后,如何进行表面处理来防锈?

网友:
一般就涂点防锈油,轴一般不会裸露在外面。

网友A:
防锈的话,发黑,磷化,镀镍。效果一个比一个好,价钱却一个比一个贵,自己看看要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锈的话,发黑,磷化,镀镍。效果一个比一个好,价钱却一个比一个贵,自己看看要啥样的

发黑的做了一个样品,放在室外没多长时间就完全锈了,这还是在北方,要是用在南方,估计发黑的更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要是用在南方的高温高湿的环境用哪种表面处理好?

网友B:
或者考虑一下镀Cr。

网友:
精加工完的零件,一般就涂点防锈油,需要保证尺寸精度,不能进行其它镀层表面处理。

网友:
也有烫蜡的噢

网友:
轴在使用的时候都有涂油,并且属于运行部件,不容易锈吧。

网友:
你刚加工还要进行下道工序吗?如果是成品了,可以选择发黑、镀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黑的做了一个样品,放在室外没多长时间就完全锈了,这还是在北方,要是用在南方,估计发黑的更坚持不了 ...

要求高一点的话就磷化,如果很关键那就镀镍或镀铬,要是关键零件,镀层可以厚一点

网友:
公司就涂点防锈油。。。。。

网友:
发黑/磷化后加涂防锈油,防锈油最好能保证盐雾试验24小时以上

网友:
抹点防锈油,或者镀铬把,镀铬其实也可以很薄的

网友:
表面镀铬你不去保养也会生锈的

网友:
镀化学镍

网友:
镀铬厚度不好控制的,要求高的镀硬铬还需要精磨!

网友C:
我们是镀锌白  但是安装时 还要那砂纸抛去   纠结!现在只要是有精度的轴 只要不裸露 都不 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镀锌白  但是安装时 还要那砂纸抛去   纠结!现在只要是有精度的轴 只要不裸露 都不 表面处理。

您那是什么机械,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定期涂油

网友:
干啥使啊

网友:
大部分发蓝厂就是一个笑话,基本不具备防锈能力

网友:
镀络,镀锌

网友:
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
涂一层防锈油吧

网友:
做个磷化,发黑处理,不过防锈油必须要涂的,有时还要检查是否油还存在,如果对防锈真的要求高,那么用防锈材料,在用镀镍等方法,否则没有那么便宜还能防锈的好办法。

网友:
涂点油,简单包装一下

网友:
磷酸盐处理,然后再涂上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或者考虑一下镀Cr。

镀铬,对轴的精度影响比较大。另外镀铬只能在表面镀,像槽,孔,这类是无法镀铬的。对精度影响最小的是 镀镍,外观也漂亮,防锈效果就不用多说了,现在很多要求不高的食品行业机械为了降低成本,不用不锈钢,用普通钢件镀镍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镀铬,对轴的精度影响比较大。另外镀铬只能在表面镀,像槽,孔,这类是无法镀铬的。对精度影响最小的是  ...

谢谢,镀镍对已经精加工完的零件尺寸有多大的影响?这个镀镍的市场价格大概在多少?

网友(点评):
镀镍一般对精度只有UM级的影响。价格方面,南方价格在9-15RMB/KG不等。电镀是重污染行业,每个城市对这方面的管控都不一样。

网友:
根据需要按使用环境决定防锈方式

网友(2017-05-17):
可以渗锌

网友:
镀铬还能提高表面硬度,镀锌有点不靠谱

网友(2019-04-04):
镀铬吧,精度要求高的话,镀层厚一点,然后再精磨

网友:
可以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