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6-08-31):
画好零件图,然后从零件制作工程图选项,工程图里尺寸不合适呀,模型尺寸159,可是工程图里面是0.16,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但是我用新建工程图选项,出来的工程图尺寸就符合,请问大神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单位不对。 一个是mm 一个m  并且保留小数点也不一样。统一单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不对。 一个是mm 一个m  并且保留小数点也不一样。统一单位就好了

那请问在哪改单位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在哪改单位呢?

选项里面吗?

网友(点评):
左侧单位 中间并点上精度与模型相连接。

网友(点评):
在零件图,和工程图各打开属性 修改单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试试看这里

网友(点评):
这个也可以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选项里面吗?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这里

感谢感谢!

网友:
属性里改单位,具体百度直接出来了。。。。

网友:
这里就是不缺solidworks高手

网友:
改一下模板,要不一个图改一下,很麻烦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项里面吗?

在单位里面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