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调节差速器的初始扭矩

楼主(2016-08-31):
我们机构上用的是普通的差速器,由于差速作用导致两边的钢丝绳不同步,现在想在原有差速器的基础上改制增大它的初始扭矩,有没有大神能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就不是单靠增大扭矩就一了而之。钢丝蝇另一端的状况也有关。

网友B:
差速器的设计目的很单一,就是差速,而且是原理上的差速,非常精准的差速。所以也许你用错了。如果非用不可,倒是有个变通:在行星轮的背面与行星架之间增加一个摩擦盘。

网友C:
1.差速机本就为了两边不同步,
2.又何来的初始扭矩?

网友(点评):
的确是这样子,一定要同步就锁死差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差速机本就为了两边不同步,
2.又何来的初始扭矩?

现在情况是,稍微有点力两边的钢丝绳就不同步,这确实也是差速器的作用,但现想在保正差速器功能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些启动力矩,不让它运转那么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是单靠增大扭矩就一了而之。钢丝蝇另一端的状况也有关。

钢丝绳的另一端是垃圾车的箱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速器的设计目的很单一,就是差速,而且是原理上的差速,非常精准的差速。所以也许你用错了。如果非用不可 ...

谢谢你的回答,能否说一下如何在行星轮架上加摩擦片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能否说一下如何在行星轮架上加摩擦片呢

差速器

网友D:
绿色的行星齿轮与差速器壳体之间的间隙加合适的摩擦片,或是去找找汽车用的摩擦片差速器锁,能分配传递到左右半轴的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色的行星齿轮与差速器壳体之间的间隙加合适的摩擦片,或是去找找汽车用的摩擦片差速器锁,能分配传递到左 ...

谢谢,现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