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铣直角槽

楼主(2016-08-31):
底面与槽的两侧壁允许圆角或倒角,槽的每个侧面需要保证直角。整个零件又比较大,只能放在大龙门铣或者大立车上面。
求教如何加工槽。

条件所限,手机上花了个示意……

网友A:
龙门铣,玉米铣刀铣就行了。

网友(点评):
四个角还是圆角,人家要直角

网友:
看你多深多大的槽

网友:
用T刀精铣

网友:
得看尺寸  可以镗

补充内容 (2016-9-2 10:18):
说错了  是可以上刨床

补充内容 (2016-9-2 10:22):
如果只是单纯的一道题,那就铣各面,用不同的铣刀就完了,搞不懂大立车是干嘛用的?

网友:
之前 好像有发过钻方孔的  钻头

网友:
三面刃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龙门铣,玉米铣刀铣就行了。

两侧壁允许圆角或倒角,直角也是可以的,龙门铣用玉米铣刀加工。

网友:
请问,你的工件是怎么装夹定位的,槽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我们一般四个角先钻四个工艺孔,再加工,正常的加工没有办法保证绝对的直角。

网友:
是已经把清跟排除了吗?

网友:
那么多人说的有模有样的 直角~~~
这个是考试呢??
铣直角!! 铣刀是棒  必然就有R
是我没看懂么!!!!!

网友:
一般都会有一定的圆弧

网友:
做不了,直角是不可能的,除非是通槽

网友:
要绝直须电火花

网友:
在直角处钻孔,不要直角了

网友:
尺寸  尺寸 尺寸!!!

网友:
这个无法加工吧!只能采用电腐蚀或者插床之类的吧。

网友:
行星轮&三刃刀

网友:
手工吧,,,,,錾

网友:
插刀插铣吧

网友:
哼哼哼  线切割,我不看那个铣字

网友:
意思四个角也是直角

网友:
洗后插床清根   或 电火花

网友:
这个设计应该不合理,一般铣加工无法实现,如果用插铣,方槽底部必须要有越程槽;

网友(2016-11-02):
磨一个直角的刀(或订做),利用机床G18主轴定位。用百分表拖平直角边,程序直接下去就行,适用于铝料加工。之前看别人加工过,想破头都没搞清楚,后来问了几个朋友才说的

网友:
只知道可以用插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