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

楼主(2016-08-31):
今天选电机的时候想了半天没想明白怎么回事,比如说我想驱动一个轮转动,需要施加10Nm的扭矩,这样我选择输出扭矩是20Nm的电机没问题吧,那么问题来了,电机的功率一定,转速一定,根据公式P=Tn/9550,那么输出扭矩也一定,由于电机的扭矩大于驱动扭矩,轮子将会产生一个加速度,电机匀速转动的时候,扭矩一定,轮子在扭矩的作用下应该做匀加速转动啊,这怎么跟电机的匀速转动怎么矛盾了呢?给我想蒙了呢?

网友:
电机匀速转动的时候,扭矩一定
呵呵,那你说电机空载的时候也要那么多扭矩?也是囊额功率

网友:
问题出在:”电机匀速转动的时候,扭矩一定,轮子在扭矩的作用下应该做匀加速转动啊,这怎么跟电机的匀速转动怎么矛盾了呢?给我想蒙了呢?“
电机起动是加速运动,这里扭矩会大20——30%。

网友(点评):
这个公式用错了,这个只是扭矩跟功率换算的,但实际上电机的功率会跟着负载变化(普通电机),恒功率恒扭矩除外

网友:
  负载决定的...

网友:
20Nm是在某个转速下的转矩,电机的转矩与转速有关,不是不变的,看一下转矩图,转速上升,转矩会降到零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你这样讨论的。电机有个特性曲线图,先了解这个,把它看懂了。再给你的负载设定一个运行特性图。把两个图的横坐标统一后叠在一起,就会明白的。

网友:
扭矩都一定了,就不会有加速的说法啦

网友:
看看转矩图去了

网友:
天啊,这个问题确实够无脑的,你是学机械专业的吗?请问你学习过机电传动、机电一体化相关课程吗?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你听说过吗?电机在低于等于工频转速时,是属于恒转矩输出,这时,电机输出功率又不是恒定的,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电机的输出转矩等于负载转矩,随负载变化;电机转速高于额定转速(不要告诉我额定转速不知道怎么求),电机属于恒功率输出,这个时候最大输出转矩会随着转转速增加而减小。这是基本常识好么?这个不懂怎么理解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各种控制方法?

网友:
电机的转速与输出扭矩图,某转速下对应输出某转矩,某输出转矩对应某输出转速,不会在某输出转矩下无限提速.

网友(2017-04-01):
真是够无脑的,只需要出一半力就能够驱动负载,你说功率一定?
你手里拿个手机不会也用尽全身力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