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加工正面用倒角刀,反面如何处理

楼主(2016-08-31):
倒角加工,正面能用倒角刀,可反面怎么办?没有太高要求。我现在就是用修边刀慢慢刮,太慢了,还刮的手痛。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不出来材质和尺寸。可以尝试燕尾刀来对背面进行倒角。看结构貌似是等厚的,如果批量大,可以考虑做成型刀,上下倒角一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钩刀

请具体阐述下

网友:
翻转工件

网友B:
反面倒角刀,头部比颈部直径大。可以在加工中心上倒角

网友:
感觉描述不太清楚,  我们一般是反倒角刀或者分工序倒角

网友C:
有没有用过倒角机,和打磨机差不多的那种

网友: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二次装夹,反过来倒角另一面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不清楚你的图,很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面倒角刀,头部比颈部直径大。可以在加工中心上倒角

是的,类似于图上那种。不过我那个是用在反面孔倒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过倒角机,和打磨机差不多的那种

用过

网友:
想下载,可是钱太少,不好意思只好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过倒角机,和打磨机差不多的那种

那种我感觉不好使

网友:
有正反两面倒角刀具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反面倒角什么意思?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吗?正面的倒角很好理解 就是重上面到下面,反面是不是重下面到上面?那么工件翻转180度不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