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生产线节拍不均衡问题

楼主(2016-08-31):
  最近做一个设备,将客户以前纯手工的装配工作改做成流水线装配,以工装模具为载体装配,一个模具上装配15件。现在有一个问题,整个装配过程分成五道工序,第一道工序节拍约35S,后面四道工序的节拍比较接近,都在100S左右,前两道工序间节拍的比值接近3:1了。想请教各位社友,解决这种工序间节拍不均衡的问题有没有经验可以分享?

  工序的分解问题我们自己已经讨论过几次,几种方案都有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目前的分解方法还是比较合理的。

  我现在想到的备用方案是把输送线做成闭环,把最后一道工序中的一个工作分解出来,加入第一道工序,但这样第一道工序的工人要从事两种不相关的工作,不知道是否可行(第二道工序是一个完整的单一动作,无法再分解了)。

  请教了!!!

补充内容 (2016-9-3 18:43):
目前方案是这样的,我重新调整了工序分配和装配内容,现在节拍差距没那么大了,但是个别工人的操作内容有所增加,好在关键节拍没有增加,客户目前还算可以接受,后面要再继续改进了。。。。

补充内容 (2016-9-3 18:43):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就我之前在电子厂产线安排制程的经验来看的话
第一,想办法减少此工序的标准工时,从设备、工装夹具、手法、与上下工位的位置安排甚至于产品的设计优化;
第二,对关卡工位增加作业人员,比如说一个人完成此工序的动作标准工时是20S,是产线的关卡工位,那就增加一个人,交替从产线拿取夹具完成动作,那么标准工时由20S减至10S;
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设置积蓄位

网友:
要么分解或合并,要看具体的情况了,后四个工序是否可以采取双工位或三工位的形式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在第一道序后面建立库存存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在第一道序后面建立库存存放点

是的。

网友:
可以采用U行线布置,头尾在一端,第一道工序的人可以分担一部分最后一道工序的工作。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们是设置缓存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之前在电子厂产线安排制程的经验来看的话
第一,想办法减少此工序的标准工时,从设备、工装夹具、手法 ...

增加人工的方法不太适合我这个项目,因为客户上这套设备的主要目的就是尽量减少人工,以目前的规划最好是不增加人工。

网友:
耗时多的可以设置重复的另个工位,那么时间不就可以除以2了么

网友:
这个是前期评估不到位啊,节拍时间不是应该重点考虑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