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模数和压力角怎么也算不对,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6-08-31):
齿顶圆46.3,齿跟圆41.6.齿数28,球模数和压力角。我算的是1.5的模数,压力角总是跟国标不符合。

网友:
表示从未算过压力角的走过.

网友:
花键和键槽有区别的啊

网友A:
如果是齿轮花键,压力角一般20度,也有25度的

网友(点评):
首先,那个叫渐开线花键;其次,花键压力角一般比齿轮大,极少用20度。

网友(点评):
不会吧,有一家做汽车性能检测台的,基本上是20度的。

网友B:
为什么要算压力角?花键都有标准了的,弄非标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齿轮花键,压力角一般20度,也有25度的

渐开线花键一般压力角是30度,37.5度和45度

网友(点评):
有吗?标准资料?

网友:
干什么呢,测绘吗?
先要搞清楚什么产品。哪个国家,适用说明标准。

网友:
不能瞎子摸象。

网友:
国内很少有标准花键的,一般都是齿轮厂用做内齿轮的拉刀跟你拉两下,再做个外齿轮给你配合下  就差不多了   跟国标不一样的时候,直接打电话给加工商最清楚了  自己算想多了  可能他们厂内刚好有变位的拉刀  给你撸2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渐开线花键一般压力角是30度,37.5度和45度

GB/T3478.1-2008

网友:
你怎么算的1.5?  标准齿轮齿顶高系数=1,顶隙系数=0.25,h=ha*m+(ha*+c*)m=2.25m,我怀疑你这个齿顶圆直径是不是48.3?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花键

网友C:
楼主这个花键可能是美国花键标准,ANSI B92.1,径节16/32(相当于模数1.5875),压力角30°。
最好上照片,可以看看是什么样子。
测一下公法线或跨棒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算压力角?花键都有标准了的,弄非标的吗?

时阀门的阀杆,连接球体的。要重新做。不知道数据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花键可能是美国花键标准,ANSI B92.1,径节16/32(相当于模数1.5875),压力角30°。
最好上照片 ...

好的我去看看,参着不是国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齿轮花键,压力角一般20度,也有25度的

压力角30度 45度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