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拧紧后力矩发生了衰减,咋回事?

楼主(2016-08-31):
事情是这样的,我昨天下午在车间用数显力矩扳手把一个矩形端盖的每个螺栓都拧到了85NM,但是今天下午再去抽连个螺栓试试力矩变了没,我发现几乎每个螺栓的力矩都降低到了60~70NM,难道说螺栓都屈服了??这可是8.8级的高强螺栓啊,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咋回事儿?这个端盖绝对没人碰过,就安静的放了一天!

网友:
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有时候需要连续几天才可以,具体原因你论坛上搜索一下,好像之前有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恩,搜到了,谢谢!

网友:
这很正常,再强的螺栓也有这个释放过程
再说8.8也就中等强度吧

网友:
你把它拧到100,再退到回85试试。

网友(点评):
对,这样好像才不会松。

网友(点评):
这个,似乎是个基本题

网友(点评):
谢谢,我试一下先。

网友:
自然时效

网友:
和人一样,疲软了。。85的时候分布不均,70的时候逐渐均匀了。我猜的

网友:
你试一下用更高强度等级的螺栓,结果会不一样。

网友A:
这种等级的螺栓有人下班前拧紧了,第二天来拧又可以拧半圈,主要原因是螺栓是低碳钢产生塑性变形。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螺栓已经屈服了?已经超过了弹性极限?

网友:
多大的螺栓,你打85.

网友:
主要连接有间隙所致。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我没有拧紧?螺母和工件之间有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等级的螺栓有人下班前拧紧了,第二天来拧又可以拧半圈,主要原因是螺栓是低碳钢产生塑性变形。

不好说,不知道你用的多大的螺栓。

网友:
材料是有弹性的,需要释放能量,发到平衡

网友B:
想到以前有说老外拧螺丝进三圈再退半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到以前有说老外拧螺丝进三圈再退半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理

也有松三紧四的说法,目的都是为了消除连接件之间的间隙,另外材料都有形变的,也会消除一部分力矩。

网友:
涂上螺纹胶你在试试,会不会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1.支撑面压陷:螺栓头和螺母接触面有塑性的环状压陷,预紧力下降。
2.螺纹接触部分的粗糙、形状误差等产生的局部塑性变形,预紧力下降。
这两方面会造成预计扭矩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