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明白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落后

楼主(2016-08-31):
  今天终于明白,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落后,就是一把小小的卡尺都做不好。支持国货一次,受伤害一次。
我承认,买国货是为了省钱;但是国货不是精度不行,而是真的不能用(有图为证)。
建议购买卡尺的朋友,最好不要选择国产的数显卡尺,如果非要买国产的,还是选择带表卡尺。

网友:
楼主归零了么 这个是有累计的

网友:
不可能出现如此大的差错。检查1.是否归零。2单位是否是mm。3产品是不是次品

网友:
用卡尺,先调零。

网友:
开学啦,楼主还是回学校继续上课吧。

网友:
质量不好 承认 但是用成这样 就别喷了
光陆是品牌里最便宜的数显卡尺 既然买最便宜的了 就别喷了 我都用坏了3个了 也只是说质量不可靠 最后还得选哈量
同时即使是最便宜的数显尺也是有假冒的  这我都收到过的 价格也是便宜点的

网友:
仅靠一张图,无法判断是尺子有问题,还是你的用法或你对它的知识有问题。
起码起码,你得再出一张图显示另一个尺寸。。。

咱们不能乱感叹。

网友:
本来就有50年差距,现在已经缩小了。

网友:
自己不会调吧

网友:
受到污染也会有影响。

网友:
量一次归一次零,就是麻烦。量的稍微大点,飘的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光要明白为啥制造业落后,更要明白制造业里有多少傻子。

目测卡尺钳口开合尺寸参照钢尺大致在9MM左 ...

我也想问问你,如果在2mm处归零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光要明白为啥制造业落后,更要明白制造业里有多少傻子。

目测卡尺钳口开合尺寸参照钢尺大致在9MM左 ...

一定要用事实说话

网友:
应该不是没有归零的问题,楼主不会不知道,很有可能是卡尺飘了,说到底一分钱一分货,啥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问你,如果在2mm处归零会怎么样?

他永远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
没这么邪乎。。。

网友:
楼主 应该用3张图说明,
1:零点
2:30mm
3:  60mm
就知道你是否会设零点了。

网友:
楼主出来再补充一下呀

网友:
只想呵呵两声了。

网友:
用的材料不行,光栅反应慢,而且微电脑故障很多,数值乱跳。我遇到好多。现在都用最原始的卡尺,要么就买好点的。

网友:
自己的错吧,没对零吧。

网友:
此图真实性有待确认,这么大的误差,买它的人估计有问题

网友:
国产不走品牌化,质量就不能保证

网友:
只要楼主和7楼这类人还存在,中国制造业好不了

网友:
哈哈。。归零没有啊。。我不信国产的能次成这样,要是差成这样,那就真的没希望了。。

网友:
以前公司发的新卡尺,不带数显的,在零位置能差20丝

网友:
这个是尺寸没反应过来,关了,重启,归零,so easy

网友:
楼主贻笑大方了,受点教育吧

网友:
虽说有些国产货的确比不得外国货,但就这种通用型卡尺,你拿的这个也算数国产品牌里比较有名的,质量应该不会这么差。请核实一下再发文。国产品牌也需尊重。。

网友C:
只认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认这个

11

网友:
落后是历史问题

网友:
卡尺检验的零件本身精度有限, 数显卡尺本身因为手感的原因就非常的容易出现问题, 一般师傅都是用机械式卡尺, 当然不是带表的, 那个准, 只是现在的人不大会用而已

网友D:
肯定是你没调零位的吧,不可能这样的现象,好好学习检具用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你没调零位的吧,不可能这样的现象,好好学习检具用法吧

1、 这是一把 绝对原点数显卡尺,是不用调零的。虽然也有调零功能,和相对测量功能,但是卡尺自动关机后,重新测量后,问题又出现了。      算我直言,绝对原点数显卡尺,如果不能自动归零;这个产品就是一个失败的产品。
2、说明书写的已经很详细了,不要怀疑我不会使用卡尺。
3、公司用日本产的卡尺,就是放在机油里面几天,捞起来照样都没问题(而且日本也没标什么IP64)。只能说国产的产品,在普通环境下都这么差,更不      要说在恶劣的环境下使用了。

4、我没有诋毁国产的产品,只是想说,我购买你的产品,我也是花了钱的;你怎么给个不能用的产品给我呢!

网友:
质量不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得先搞清楚明白再发表,要找到问题的真相,追根究底,用事实和证据说话。这对于生产者,开发者,研究者,还是我们普通用户都应该有这样的精神。这样才能让我们越来越好。

网友(2017-08-02):
一张图片能说明什么?有点偏差很正常,但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看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
有的数显卡尺是不用归零的。。。

网友(2020-04-01):
支持也不是这么支持,国产也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