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知识讨论

楼主(2016-08-31):
图示C点力,根据力矩平衡得出Fc=3/2F;
A点力能否根据图上数据得出,如不能还需添加什么才可以

网友A:
A点铰接的吧?可以得出题目的结论了,不用附加条件了。如果添加条件的话,添加一个CD杆竖直吧,这样根据CD杆为二力杆就能求了。

网友B:
如果为铰链约束 根据合力距定理可以直接求得为 二分之一F

网友:
3/2F-1F=1/2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为铰链约束 根据合力距定理可以直接求得为 二分之一F

不应该是根据力平衡原理,而不是力矩,得出FA=1/2F,方向竖直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铰接的吧?可以得出题目的结论了,不用附加条件了。如果添加条件的话,添加一个CD杆竖直吧,这样根据CD ...

杆都是刚性杆,假如A点铰接,A点力是1/2F,方向竖直向上,;
如果A点是刚性连接,A点力是否不变。

网友(点评):
打错字了,方向是竖直向下

网友C:
A点力竖直朝下,应该是3/2F - F = 1/2F
力在竖直方向上平衡 F+1/2F= 3/2 F
然后可以以C点为旋转中心,校核转矩也是平衡的。1/2F * 2a = F * a

网友:
这属于理论力学基本题,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点力竖直朝下,应该是3/2F - F = 1/2F
力在竖直方向上平衡 F+1/2F= 3/
然后可以以C点为旋转中心,校 ...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根据力平衡原理,而不是力矩,得出FA=1/2F,方向竖直向上?

方向向下

网友:
我也是那么计算的。工程力学。我大学考82分,全班第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杆都是刚性杆,假如A点铰接,A点力是1/2F,方向竖直向上,;
如果A点是刚性连接,A点力是否不变。

如果是刚性的话算了静不定问题了,没发求解,因为A点可以承受弯矩了。得加其他条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刚性的话算了静不定问题了,没发求解,因为A点可以承受弯矩了。得加其他条件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又长知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刚性的话算了静不定问题了,没发求解,因为A点可以承受弯矩了。得加其他条件了

这个是静定问题,A铰两个未知量,D铰一个,平面三方程。

网友(点评):
CD是二力杆,方向确定的,只有一个未知量

网友(点评):
嗯,刚开始看了算了下算三个未知数,两个方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A点力竖直朝下,应该是3/2F - F = 1/2F
力在竖直方向上平衡 F+1/2F= 3/2 F
然后可以以C点为旋转中心,校 ...

厉害,竟然还想到了以C点验算,我就做了前面的两步就好了,看来我还要继续努力提高啊

网友(2016-10-19):
1/2F

网友(2016-12-24):
要查书了,静不定问题,其它解法都不对的

网友(2018-06-28):
引用 网友D:
又长知识了

一個剛體能列三個方程:x方向,y方向,力矩M。
  而a處鉸鏈xy未知,c處未知剛好三個,三方程個解還能解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静定问题,A铰两个未知量,D铰一个,平面三方程。

一個剛體能列三個方程:x方向,y方向,力矩M。
  而a處鉸鏈xy未知,c處未知剛好三個,三方程個解還能解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