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油缸活塞杆力测量求助

楼主(2016-08-31):
油缸活塞杆通过机械机构链接可平移的滑块,机械结构可以对油缸进行力的放大作用,放大倍数未知。现假定我给1KN,怎样测出放大后的力?滑块怎样设置传感器,假如我在滑块处设置弹簧,测弹簧力的大小,弹簧系数怎么设置,系数过大过小是不是就不准确。请教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可以有偿回答。

网友:
用帕松比算吧。

网友A:
弹簧秤——买带MC认证的

网友:
那就是一个杠杆机构了,在杠杆和滑块之间或者滑块和压头之间增加一个压力传感器,读取的力就是最终输出力。不太明白你加弹簧是什么意思?对测力好像没有意义!不知道你见过没见过标定压力传感器,油缸---压力传感器-----压头----标准压力传感器(硬对硬压),两组数值对比。你如果只想得到最终输出力,在终端用压力传感器测就好了!选压力传感器可以算一下杠杆放大倍数,油缸也可以计算一定压力下的出输出,放1.3倍左右的量程余量就好了!

网友B:
这个东西,很简单啊。贴图出来。

楼主:
1处连接油缸,可以前后滑移,3处模板经过机械结构放大力输出,需测量放大力的大小。油缸力与放大后的力有函数关系,可以使用函数表达式来测量,但是过于复杂,请教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秤——买带MC认证的

需要软件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很简单啊。贴图出来。

图在六楼,请帮忙解答下
谢谢!

网友B:
你这个模型不是在adams里的吗?adams本身就可以得到力啊。
3处滑块是研什么方向滑动?看看能否用弹簧约束滑动,弹簧一端用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模型不是在adams里的吗?adams本身就可以得到力啊。
3处滑块是研什么方向滑动?看看能否用弹簧约束 ...

1滑块是链接油缸的,所以3可以水平左右移动,但设置弹簧然后测弹簧的力,那系数K怎么设定呢?

网友(点评):
不需要知道弹簧系数,弹簧一端接滑块,一端接力传感器。

网友(点评):
如果传感器做夹具可以不用弹簧,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很简单啊。贴图出来。

我设置了弹簧,但是测出的力并不准确,在弹簧刚刚受压缩时应该是无穷大的,请教怎么设置》

网友B:
  有源文件吗,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文件吗,帮你看看。

14版本,请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文件吗,帮你看看。

请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文件吗,帮你看看。

可以帮忙看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