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设备的门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6-09-01):
如图设备,现在需要设计开启门,设备外形尺寸已经被甲方限制了,没法扩大。设备每2S要进行一次上下料,同时设备是光学曝光设备,必须要有不透光的开启门。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设计成向左右两侧的推拉门的话,右边有人机和按钮,右侧门会干涉。如果上下移动开启的话,上面的空间不够。请问各位,这样的一般该如何设计。谢谢!

网友:
卷帘门,或者直往左方向开,或者往左方向为折叠开门,如果经常坐公交车会见到一种单方向开门的折叠的公交车门。也可以参照机床的伸缩式导轨防护罩来设计门。

网友:
中间折叠的门。 左右,上下 都可以解决。

网友:
找个专业装窗纱的,稍微改改结构和材质。

网友:
想想屏风结构

网友:
往左开,2级伸缩不就ok了,大不了3级的,参考电梯门

网友:
你如果要上下料的时候门要全部开通的话,那你只能做折叠的(要往外面折叠,如果折叠到里面有可能会影响工件加工)

网友:
尽量移门

网友:
人在右侧操作?2秒钟开关1次门,很吓人的哦。
最好是上下对开门,不外凸。

网友(点评):
估计时间有问题,2秒的节奏意味着门还没打开就要合上了。是自动开合还是人工操作,但人工操作似乎不现实。

网友:
装个像去小餐馆吃饭时进门口那种胶皮帘子  黑的不透光就可以了

网友A:
配重门也可以  手拉  任意位置悬停

网友(点评):
往下拉的时候 怎么固定的?

网友(点评):
这什么设备,眼前一亮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重门也可以  手拉  任意位置悬停

外观就两个字,漂亮!

网友:
见过上掀式设计门。

网友:
中间折叠的门

网友:
我要是你就把前面做成斜面,然后门朝上翻,一般机床就是这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重门也可以  手拉  任意位置悬停

任意位置悬停

网友:
"必须要有不透光的开启门",这个的意思是关了门时不透光吧;一开始就想错了,以为拉开门也不透光。
这个门应该比较简单的。

网友:
2s,开门时间得多少

网友:
2S开一次??挂块黑布上去,开得快,又好操作

网友:
使用机器人工位观察口那种类似于卷帘门的

网友:
可以考虑重叠式,像导轨护罩那样

网友:
为什么要用“门”……加料方式有很多,换个思维……

网友:
可以设计成从左到右伸缩门

网友:
用布做门~简单粗暴

网友:
两秒钟就开关门一次  太频繁了吧  不适合装门

网友:
像铅笔盒一样,直接网上翻

网友:
按车库门设计

网友:
2s好像有点太快了

网友:
卷帘门相对好一点,用气缸驱动

网友:
确实伸缩罩形式是个不错的选择。
您这个设备来回上下料都是用的线性模组吗?

网友:
伸缩门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参考工厂门口的伸缩门,或者很多店面的伸缩门都应该可行吧

网友(2017-11-08):
原来是这种原理,找了好久

网友:
任意悬停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