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 管螺纹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9-01):
       本人做夹具。液压方面的。有一个疑惑。油封堵攻 Rc1/8的。可是老是买堵头上不进去。拧3口牙就不行了。有时买的堵头又可以完全拧进去。

网友A:
估计是你们堵头螺纹存在随意乱用问题。

网友:
Rc圆锥内螺纹需要用到R2的圆锥外螺纹堵头密封,你买的可能是G的或者R1的堵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们堵头螺纹存在随意乱用问题。

小的非标公司。管理肯定不善。
我知道Rc1/8的堵头有大小之分。27,28牙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纳闷。

网友:
改螺套结构

网友B:
   Rc螺纹是属于锥管螺纹  一般缠上生料带用在水路系统比较多  也有部分用在压力比较低的液压系统中

    其密封特点是螺杆圆锥螺纹面 与 螺孔圆柱螺纹面 形成配合  有效配合的螺纹牙只有3到4个牙

   所以楼主说的 拧3个牙就拧不进去了 这个是正常现象

网友(点评):
有效配合3到4个牙,应该并不是只能拧进3-4个牙,那这几个牙都有效配合了?

网友(点评):
有效3个牙应该能拧5个牙,内外第一圈都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螺纹是属于锥管螺纹  一般缠上生料带用在水路系统比较多  也有部分用在压力比较低的液压系统中

   ...

看了回复。感觉 液压的低压系统。螺孔加工到位。Rc1/8的用R2的堵头堵应该没问题。
一般油孔封堵到底需不需要生胶带缠呢?有的书说要。有的说不要。懵了。

网友(点评):
低压系统并非不可以用生胶带,但是还是建议用胶,生胶带缠不好容易进系统,拆的时候有残留也容易进系统。

网友:
有PT和NPT区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回复。感觉 液压的低压系统。螺孔加工到位。Rc1/8的用R2的堵头堵应该没问题。
一般油孔封堵到底需不 ...

对于非密封螺纹,都得用填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螺纹是属于锥管螺纹  一般缠上生料带用在水路系统比较多  也有部分用在压力比较低的液压系统中

   ...

专业

网友:
应该是Rc1/8的孔配了G1/8的堵头。。。。堵头Rc1/8的好像挺不好买的,堵头大部分都是M跟G螺纹的

网友:
有可能买到的G的外形是圆柱,就配不上Rc的圆锥了

网友(2018-01-04):
引用 网友B:
Rc螺纹是属于锥管螺纹  一般缠上生料带用在水路系统比较多  也有部分用在压力比较低的液压系统中

   ...

手动拧进去三个牙就是对的,低压用G牙堵PT牙也是可以的,不够不建议,当然都要松料带了(别看说是密封螺纹,缠少了一样漏油)

网友(2018-02-26):
有直牙和锥牙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