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减速机

楼主(2016-09-01):
各位大神,这个怎么选减速机的啊~图中链轮是双排链轮,一个带一个的~画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先求传动轴的转速n=2.3/(3.14*0.13),再求减速比1440/n

楼主:
功率和电机需要的扭矩怎么算~

网友:
再求出功率P=FV,基本就定了

网友A:
计算速比约255,功率50W就够了

网友(点评):
你这是在和我开玩笑,

网友(点评):
确实在开玩笑,50W的电机出轴 顶多15mm 减速比255的减速箱 可以瞬间把电机扭断 而且速比超过70以上的减速器一般多级的 价格比单级的贵3-4倍

楼主:
50W有没有小了啊~我们以前用的都要几个KW左右了~

楼主:
有其他大神帮忙算下吗?那个50W感觉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其他大神帮忙算下吗?那个50W感觉不靠谱啊~

@未来第一站你看看他的电机选型,看完了对你有很大帮助,不能靠别人,要自己找方法

网友:
跟普通传输算法一致, 先算出5根钢管的重力,然后算他们对传输辊的摩擦力   摩擦力x链轮半径就是  电机需要的扭矩,这个扭矩除以机械效率就是电机理论扭矩,实际上奇葩问题比较多   这个扭矩还要乘以安全系数,电机扭矩就出来了,电机扭矩出来了,根据传输速度去匹配电机功率跟传动比就差不多完成了

网友:
从图中看,转轴和圆钢垂直。我猜一下具体工况是这样的,设备是用来上料,一次传输5根圆钢,电机带动,转轴不止一根,转轴之间链轮传动(因为圆钢长度长,不宜用齿轮)。如果是这样你还得把俯视图晒出来,稍稍复杂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速比约255,功率50W就够了

我哭瞎在厕所啊
假设50W的扭矩是2N·M
1:255就是2*255=510N·M
尼玛啊,完全符合大型机床的要求。。

网友:
0.55kw

楼主:
每次上料一根圆钢,长度6米,在长度方向有5个辊轴支撑,辊轴之间有链轮传动,链条一带一,减速机安装在下部,采用链条传动,考虑1:1链轮比

网友:
呵呵,个人算法,有不妥欢迎指正

网友:
不过我知道一种结构,重物直接搭在链条上的,重物一起估计5吨左右吧,用1.5KW的电机,速度大概10米每分钟,驱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