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直用滚珠丝杠自锁问题

楼主(2016-09-01):
现小弟 竖直利用滚珠丝杠,载重约150K
关于自锁的问题!除了 使用电机的制动和T型丝杠之外 有什么其他好的 自锁方式

目前小弟能想到的 只有电磁制动器!

因为速度和摩擦力的原因 无法采用T型丝杠。
电机制动扭矩与额定扭矩相同!

网友A:
你这结构能用的方法不多,也就你提到的这几类了。

网友:
电机选择带刹车的,也就是你说的电磁制动器了

楼主:
那个抱紧扭矩一般与电机的额定扭矩相同!因为工况比较恶略 所以 想寻找其他抱紧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结构能用的方法不多,也就你提到的这几类了。

谢谢!

网友:
你的结构可以用,也可把减速机换一下。

网友:
驱动电机带抱闸

楼主:
这个家加了

网友:
扭力不小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器,貌似精度不高

网友B:
还可以设计凸轮锁紧

网友(点评):
凸轮锁紧怎么用 没见过

网友(点评):
在丝杆一端装上凸轮块,碰行程开关

网友:
我觉得选一款带抱闸的电机,即断电抱死的那种就可以了,应为是旋转运动边直线运动,有一个降速,所以所需的力矩不会太大。

楼主:
好的 谢谢  目前我也只能这样啦

网友:
另加个抱死气缸就可以了。可以控制抱死,和打开。

楼主:
抱紧气缸 回头我查查 您用过的可以达到多少扭矩 抱紧力

网友C:
速比大点,换个带制动的电机

网友(点评):
客户够土豪就行,1.5kw的电机能带动,为了断电自锁,客户要求换了个5KW的伺服,只为了断电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比大点,换个带制动的电机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设计凸轮锁紧

凸轮自锁 也没有见过!求指教!

网友D:
1,最简单的方法:电机带刹车功能,有刹车电机(包括异步电机、伺服电机)出售。
2,电机和滚珠丝杠之间的联轴器加装报闸机构。
3,电机先和具备自锁功能的蜗杆减速机连接,再让蜗杆减速机输出轴驱动滚珠丝杠。这样比较麻烦,而且传动精度降低了。
4,在滚珠丝杠另一端安装报闸机构。

网友E:
看图,楼主垂直轴是吊起来的。应该速度不会太高,先用大减速比减速机,加个刹车马达。已经可以满足了。CNC机床Z轴也只是较大点功率的刹车电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最简单的方法:电机带刹车功能,有刹车电机(包括异步电机、伺服电机)出售。
2,电机和滚珠丝杠之间的 ...

牛,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最简单的方法:电机带刹车功能,有刹车电机(包括异步电机、伺服电机)出售。
2,电机和滚珠丝杠之间的 ...

层主,请教一下,滚珠丝杠中螺母和丝杠之间如何实现自锁呢?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楼主垂直轴是吊起来的。应该速度不会太高,先用大减速比减速机,加个刹车马达。已经可以满足了。CNC ...

好的!谢谢!

网友(2016-10-11):
最近我也在为丝杆的自锁问题发愁

网友:
发愁啊,滚珠丝杆的自锁

楼主(2017-03-06):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设计凸轮锁紧

也没有用过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没有用过呢?求大神指教

关注我后面的凸轮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我后面的凸轮帖子吧

谢谢 前辈

网友(2017-11-06):
目前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我

网友:
我有个疑问,自锁原理可以这么解释:丝杠螺母副在丝杠上不转动是否可以实现自锁?

网友(2020-09-11):
滚珠丝杠垂直安装的可以选用CGZS型自锁装置或叫自锁器安装在轴承座外侧的丝杠轴头上,单轴连接,安装很简单。
水平安装的可以选用CKS型双向离合器或叫双向逆止器,需要安装在电机和丝杠中间,两轴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