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构电机减速机扭矩如何计算?

楼主(2016-09-01):
已知选择部分重量A,同步带传动,大带轮齿数Z1,小带轮Z2,减速机扭矩多大?
考虑加减速,转90度 时间约为8s

网友:
1.首先我说你这个重量A没有任何意义,最多惯量匹配的时候有点意义,除了这点你这结构里我找不到任何负载,速度,作用力等
2.我给你点提示吧,你这A是悬浮的吗?如果真是悬浮的,我直接可以告诉你,稍微有点扭矩就行,前面转后面就会跟着转。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重量A应该个、还是有点作用的,算摩擦力,继而算出力矩,这不就可以选电机扭矩了

网友(点评):
我说的就是没看到摩擦力,

网友A:
这个不仅要算扭矩,惯量也得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仅要算扭矩,惯量也得计算

怎么计算?

网友:
加减速时间得有

网友B:
算转动惯量,需要A的直径尺寸和轴径尺寸。这个装置只要电机能够启动起来,就可以了,没有负载,算启动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转动惯量,需要A的直径尺寸和轴径尺寸。这个装置只要电机能够启动起来,就可以了,没有负载,算启动扭矩 ...

目前用的是2kw电机,速比256行星减速机,有些机器90度会偏差,回位不正,考虑是否电机选小了

网友:
这个传动装置的话,选在驱动电机主要是四个方面1.额定扭矩2.额定转速.3.惯量匹配4.控制电流 一个一个说
                                                                  额定扭矩 先要知道加减速时间,加速减速匀速在工作周期所占的比重,把三中情况所需电                  机扭矩算出来,根据公式折算出一个当量扭矩,小于电机额定扭矩,徐留余量;额定转速,装置的最大转速小于电机转速即可,须留余量;惯量匹配,把所有负载的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与电机自身惯量比值不超过1/3(日本要求3/10),控制电流,有公式可以查询,控制电流过大,驱动器有烧毁的可能,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是2kw电机,速比256行星减速机,有些机器90度会偏差,回位不正,考虑是否电机选小了

如果是回位不正,考虑一下减速机的背隙,看看你选用的减速机背隙有没有满足你的定位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是2kw电机,速比256行星减速机,有些机器90度会偏差,回位不正,考虑是否电机选小了
http://www.cmiw.cn/thread-469385-1-1.html 我在社区发的一个帖子的链接,讲到转动惯量,扭矩,功率的计算。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thread-469385-1-1.html 我在社区发的一个帖子的链接,讲到转动惯量,扭矩,功率的计算 ...

谢谢,前往学习了

网友(2017-01-13):
很好的帖子学习一下

网友C:
载荷多少啊?要2KW电机?还是同步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荷多少啊?要2KW电机?还是同步带传动

载荷5t左右,同步带传动,减速机速比256,小轮72齿大轮214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