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厚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6-09-01):
钢板厚度与强度是两个概念,钢板的许用应力是确定的;不能过厚,这样会使得横截面积加大,所受的力同样会很大。该如何确定合适的厚度呢?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这句话就是个病句,啥叫厚度越厚,受力会很大;
说说你的工况,这样才会有人替你解答

网友:
楼主表述不明

网友:
钢板厚度设计,一般是凭经验。一般的10mm以下,重要的10mm以上,更重要的20mm以上。

网友:
其实厚度你也不要太纠结,先定一个你们常用板材的厚度。然后在计算强度,不行可以加筋板和方管撒。建议8至20mm厚度板。再就是一个设备上不要用太多种厚度的钢板,这样下料师傅会骂人的。

网友(点评):
这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用的方法,不过还是要具体计算,长此以往,才有可能赶上红毛和小鬼子

网友(点评):
有些事不能太纠结,书卷气太重。先按最经济的方法定尺寸。

网友:
如果钢板受拉力为P,钢板横截面积为A,该截面垂直于力P,那么应力西格玛S=P/A。
应力可从材料手册中查到。注意要查许用应力,再除以安全系数N。这时的应力小于西格玛
S就可以了。
截面积除以板宽,就得到板厚了。

网友:
这里别忘了美学。

网友:
有时不是厚度越厚,强度就更好,薄一些的也可以通过设计结构来加强。

网友:
太薄?我折边?

网友:
起重机设计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不同板厚的板材,许用应力是不一样的,越厚,许总应力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句话就是个病句,啥叫厚度越厚,受力会很大;
说说你的工况,这样才会有人替你解答

就是同样的作用力,板子越厚剪切力也会相应增大。

网友(点评):
板后了,抗剪切强度自然就高了,但是你要考虑成本,还有重量

网友(点评):
那叫抗剪切强度,说话要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