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输出与轴输出减速机优劣?

楼主(2016-09-01):
法兰输出与轴输出减速机优劣?
因为用的都是轴输出的,这次因为型号配比问题,适配的只有法兰输出,这方面不怎么清楚。
请论坛的上仙尊师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一般大扭矩的法兰输出,其实也没啥区别,加个法兰反而方便安装和设计。

网友(点评):
大扭矩都是光轴加胀套

网友A:
1.如楼上所说,安装方便。设计简单,不用联轴器,刚性更好。
2.价格应该比轴输出的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楼上所说,安装方便。设计简单,不用联轴器,刚性更好。
2.价格应该比轴输出的略贵。

上仙,特么什么叫略贵……
差了一半

网友:
法兰输出扭矩比轴输出大,价格也要贵

网友:
同样扭矩当然法兰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仙,特么什么叫略贵……
差了一半

前两天询了下价,090的型号,轴输出的4500   法兰的6000,台湾品牌

网友B:
不能用联轴器,反而是弱点吧?

网友:
法兰  就 设计 安装 比较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联轴器,反而是弱点吧?

连轴器一般是低扭矩吧!没见过特别大的,见笑。

网友(2016-11-04):
说同一规格的减速机带法兰输出比不带法兰输出扭矩大的,都是瞎扯,真正选择带不带法兰,只是看实际需要的安装方式

网友(2016-12-14):
输出方式不能决定输出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