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工艺和设备可以对图示产品进行精确地弯圆弧?

楼主(2016-09-01):
有一产品不知用什么工艺和设备对如图产品进行精确地弯圆弧?在此谢谢!

网友:
数控折弯机

网友A:
用电脑画,打出来就能用。

网友(点评):
要不要这么6

网友(点评):
灌水高手,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画,打出来就能用。

有创新

网友B:
这东西是圆的还是方的都不知道,怎么搞。这一看就是刚入行的画的。尺寸都没圆整。进入正题:这东西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用数控弯管机

网友:
定模热处理

网友:
做一套轧辊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圆的还是方的都不知道,怎么搞。这一看就是刚入行的画的。尺寸都没圆整。进入正题:这东西如果精度 ...

截面是厚度是8mm(正对我们的面),宽40mm长方形

网友(点评):
图纸边上最好画个截面图。你这份图纸上很多尺寸都是带小数点的,我估计是直接用三维倒出来的图纸。现场实际要求应该没有那么高。我们这样的件一般是给弯轨厂制作。自己制作的话是用有三个辊子的弯板机加套模具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画,打出来就能用。

需要考虑一下材质和成本么?3D 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