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高速旋转测试平台?

楼主(2016-09-01):
我们有个大概300-400mm直径的叶轮盘,加工完成后的检测项中有一项是需要在 大于28500转且至少持续5分钟的旋转中测试一些参数的。
我们没找到国内哪儿能有这样的高速旋转平台可以做这样的测试?
请教!!!!

网友:
找汽车行业

网友:
我在浙大的一家下属工厂遇到过这种机械

网友:
风机厂有,高速。
你这个必须先做动平衡。

网友:
这么高的速度是不是测动平衡啊

网友:
有几个问题,
1,您的测试目标量是什么
2,转速一定要这么高么?只是测试的转速还是正常使用的转速?
3,连续转动5分钟,这么高的速度,电机的产热量将非常大,部件是否能承受得住?不会热变形或者电机烧坏?

楼主:
只是模仿产品的工况需要在高速下运行几分钟,因为后面跟着有探伤步骤。
后来找到浙大的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他们有条件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