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主轴和电机直联的松刀机构怎样设计

楼主(2016-09-01):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请教个位高手,CNC BT30主轴卧式安装和驱动电机直接连接,不是通过同步带连接驱动,如果是这样直接在主轴的顶部加一个气液增压式打刀缸就可以了,可是现在装打刀缸的位置被电机占据了,打刀机构应该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
这样做那打刀缸就没法用了,只有在主轴内设计油缸了。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如果一定要这样,是否可以考虑将电机轴中间打一个贯穿孔,打刀的力用顶杆传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