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的组合指令使用

楼主(2016-09-01):
我现在已经画好了第一个齿坯,这一个是通过拉伸过来的,第二个实体单齿斜插齿刀我是通过扫描过来的,我在网上搜并把在扫描插齿刀时的合并结果的勾给去取消掉了,这样接下来才能使用组合指令,不然这个指令就是白色的不能使用。但是我把这个合并结果给取消的了后面还要对第二个实体单齿斜插齿刀进行圆周阵列变成我想要的斜插齿刀模型,然后再用组合这个指令,但是合并结果一去掉就不能用圆周阵列,预览结果好像还可以,但是结果却实现不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有哪里我没注意到呀,求solidworks建模大神指教。8 l  d) U& q* S  r' I

网友:
无图无真相,而且没有不分段,楼主自己能不能看懂自己写的是神马

网友:
天花板大侠说得对!

网友:
没必要做插齿刀实体,用插齿刀的轮廓在齿坯上切除,然后阵列

楼主:
用插齿刀的轮廓在齿坯上切除,然后阵列。这个是什么意思,大侠,你以前做过齿轮在solidworks的二次开发?如果是的话,请给我一点意见在这个上面。  因为我想要画斜插齿刀,所以只能按扫描的方式进行草图拉伸,我把扫描中的合并结果给去掉了,但是后面的圆周阵列,就不行了,必须要实体进行圆周阵列,这样好多实体在一起。正常的特征圆周阵列就不行吗?

楼主:
正在圆周阵列那个图,选择特征圆周阵列起来可以,但结果运行不出来呀。只有选实体进行圆周阵列才行,但好多实体在一起不行呀。大家求助。

楼主:
这是圆周阵列的这个图

楼主:
没有人吗?大家帮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