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应变图讨论

楼主(2016-09-01):
最近在看应力-应变图,关于其中的冷作硬化的理解:
1.冷作硬化后,弹性极限值会增大,也就是图中d-d,那么是否相应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会提高还是其他什么情况。

网友A:
个人观点,强度极限不变,屈服极限的话,强化阶段之后的曲线类似于脆性材料的曲线,即使再次屈服,也不是明显的屈服现象,用σ0.2来衡量的话,屈服极限的确是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强度极限不变,屈服极限的话,强化阶段之后的曲线类似于脆性材料的曲线,即使再次屈服,也不是明 ...

我的想法和你部分一样。个人认为1.强度极限值也是加强的的,因为冷作硬化在强化阶段内进行,晶格和晶体变化,强度增大,强度极限也会相应增大;
                                                   2.屈服阶段也会相应提升,冷作硬化时,变形是塑性变形,即直径是变小的,在这一阶段,晶格扭曲,晶粒产生剪切、滑
                                                移,晶粒被拉长,金属表面硬度增加,最小屈服值会提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和你部分一样。个人认为1.强度极限值也是加强的的,因为冷作硬化在强化阶段内进行,晶格和晶体变 ...

强度极限增大这个我不太理解,同一种材料,同一规格的试件,你一次性将其拉断,和拉伸至强化阶段后卸载,再拉伸,经历的过程是一样的,后者只是把前者分成两段来完成,而前者在整个过程中一样也会经历强化阶段,所以我还是认为强度极限不会改变

网友(点评):
如果按照图来看,强度极限是没有变化的

网友(点评):
应该会提高,就如人的内心承受力一样,一下超过压力会崩溃。多承受几次临界压力,内心就会强大起来,下次遇到同样的压力就不会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极限增大这个我不太理解,同一种材料,同一规格的试件,你一次性将其拉断,和拉伸至强化阶段后卸载, ...

虽然图上面显示是不变的,强度极限没有变化。我觉得分歧点就在于卸载之后,对于强度极限有无影响,个人觉得类似于时效的一种效果。

网友:
不一定!!

网友(点评):
啥不一定,大侠说话说完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图上面显示是不变的,强度极限没有变化。我觉得分歧点就在于卸载之后,对于强度极限有无影响,个人觉 ...

嗯,如果说卸载恢复弹性变形的这个过程中,晶粒如果发生重组或者怎么样的话,那最终的强度就不好说了,因为一次拉伸和分段拉伸,就差在这一个过程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仅仅是表面发生强度的变化 具体情况还要请前辈指点

网友:
这东西学了也没用!就没见用到过

网友(点评):
这样的图具有指导的意义。

网友:
同意伯努力111的结论。
(1)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加工硬化引起的晶格的畸变;从力学观点来看,加工硬化的应力应变曲线存在“滞回”现象;两种角度,都说明,在加工硬化后,材料内能有一定i程度的增加。因此,为了破坏材料,必须使用更多的外力做功,因此,其强度极限肯定是增加的。
(2)屈服极限,也是增加的。因为,加工硬化本身就是在屈服阶段之后发生的,而屈服阶段又在线性变化阶段之后。因此,加工硬化后的屈服极限,大于其线性极限,也就是出现加工硬化时的应力,当然大于加工硬化前的屈服应力。

不知道,我的观点和解释正确与否?

网友B:
典型塑性材料有屈服现象,是因为有柯氏气团对位错运动形成钉扎作用。
经过冷作硬化后的材料,过段时间是会恢复屈服这个现象的,和强度极限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塑性材料有屈服现象,是因为有柯氏气团对位错运动形成钉扎作用。
经过冷作硬化后的材料,过段时间是会 ...

你当然意思是屈服极限和强度极限没有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