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的ZX系列真空发生器组件的电气

楼主(2016-09-01):
SMC的ZX系列真空发生器组件适合抓取小工件,其气路图如下。

电磁阀需要控制。而具有吸着确认功能的真空压力开关需要检测。基础差,没有电气工程师,能否自己买电路模块搭建电气功能呢?
该组件电气方面的信息如下。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不过你要确保准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不过你要确保准确度

准备先实现手工化,再考虑电气化。
供应阀和破坏阀上手拉阀,吸着确认省掉,接真空表瞅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先实现手工化,再考虑电气化。
供应阀和破坏阀上手拉阀,吸着确认省掉,接真空表瞅吧。

你准备用PLC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用PLC么?

不是说过了嘛,先手拉眼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过了嘛,先手拉眼瞅。

那您还搭建什么电器模块

网友(点评):
瞧瞧你这理解力。

网友B:
两个电磁阀,一个控制发生器产生真空,一个破坏真空。反吹气路加一个单向阀。传感并入真空口(连压式规格)。
不过,如果自己搞上面这些东西,价格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有机会试试我的产品 瑞典PIA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磁阀,一个控制发生器产生真空,一个破坏真空。反吹气路加一个单向阀。传感并入真空口(连压式规格) ...

费斯托有这种电磁阀,平时,带两组气源输入,

网友(点评):
两个普通的两位三通电磁阀应该比这种双输入的阀门便宜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