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口螺纹的画法

楼主(2016-09-01):
上图是玻璃瓶的瓶口螺纹,只有CAD图,现在要把它转成3维的 ,我用的软件是UG,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才能做出来这样的效果啊?关键就是收尾的部分,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A:
UG转到CAD里去改变

网友(点评):
我明白了,这样:用CAD做成半图,进UG旋转,最后螺纹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转到CAD里去改变

大侠 什么意思  我现在是没有3维模型啊  只有这个图纸,要是要三维图 ,那就不用画了

网友B:
插入-设计特征-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设计特征-螺纹

真有有这么简单,我还发帖求助吗?

网友C:
简单问题问百度就好了,找不到办法再发到这里来慢慢探讨。你这样的问题,大神们都懒得敲字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问题问百度就好了,找不到办法再发到这里来慢慢探讨。你这样的问题,大神们都懒得敲字回复你

这个真的简单吗  还是我考虑复杂了  能加个QQ好友吗 ?  905259853

网友(点评):
百度搜索“UG螺纹收尾”,几十个视频教你怎么画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真的简单吗  还是我考虑复杂了  能加个QQ好友吗 ?  905259853

大侠  能加个好友吗?我这个不是普通的螺纹,它的截面是圆的,普通螺纹好像做不了,能教我一下吗 ,非常感谢

网友B:
衡水老白干,喝出男人味。拿走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衡水老白干,喝出男人味。拿走不谢。

大侠,是我太浅薄了 没明白你的意思  能教我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  能加个好友吗?我这个不是普通的螺纹,它的截面是圆的,普通螺纹好像做不了,能教我一下吗 ,非常 ...

思路活一点
画螺旋线,然后扫掠,截面想要方的就画方的,想要圆的就画圆的。
两头直接在截面圆心上插入两个“球”
求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是我太浅薄了 没明白你的意思  能教我一下吗?

像楼上说的,去百度视频搜下,看几遍就会了,这个很简单的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思路活一点
画螺旋线,然后扫掠,截面想要方的就画方的,想要圆的就画圆的。
两头直接在截面圆心上插入 ...

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
前面部分是过渡的,不断增大到半圆;至于半圆的螺纹,可以用沿导线扫掠的命令试试,即先画出螺纹导线,再画出横截面,截面沿导线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