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钻头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6-09-01):
一个由液压控制的可以正反转的螺旋钻头,并且带一根从动轴,用什么机构可以实现螺旋钻头正转时从动轴正传,螺旋钻头反转时从动轴不转,新手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超越离合器

网友A:
  首先 螺旋钻头正转时从动轴正传 这个用一般的带传动、链传动就可以实现,

  螺旋钻头反转时从动轴不转 可已用2楼说的棘轮机构 (类似自行车后驱动轮)  也可以用离合器

网友:
类似于飞轮,很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螺旋钻头正转时从动轴正传 这个用一般的带传动、链传动就可以实现,

  螺旋钻头反转时从动轴不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