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求助

楼主(2016-09-01):
伺服电机选型的时候,常常是扭矩、功率可以达到,转动惯量一算起来,就是明显大了好多倍。所选的电机都按客户的要求,电机输出端加的减速比都是1:3 或者1:2  减速比太小了,导致电机的转动惯量过大。 但按这样的选型,好像也没发现什么的异常。  求大虾解释一下。

网友A:
电机+减速机惯量大不是好事吗?
人家都愁负载端惯量太大

另外感觉你问问题太笼统,不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网友:
楼主是说负载转化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大吗?如果这样的话,应该会影响设备的动态性能,比如加减速特性,跟随性能等。

网友:
电机自身转动惯量与负载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的比值不小于1/3否则 加减速会有问题

网友B:
为了保证系统的反应灵敏性和满足系统的稳定性要求,负载惯量JL应限制在2.5~5倍的电动机惯量JM之内,
看论坛的链接,未来一站社友的电机系列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468779-1-1.html,肯定对您有启发。

网友C:
我理解的是,电机转动惯量与速度有关,速度超高,转动惯量越大;而应该与减速箱无关吧。

楼主(2019-01-03):
引用 网友B:
为了保证系统的反应灵敏性和满足系统的稳定性要求,负载惯量JL应限制在2.5~5倍的电动机惯量JM之内,
看论 ...

终于找回原来账号,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是,电机转动惯量与速度有关,速度超高,转动惯量越大;而应该与减速箱无关吧。

终于找回原来账号。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减速机惯量大不是好事吗?
人家都愁负载端惯量太大

终于找回原来账号,谢谢你的回复,现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是,电机转动惯量与速度有关,速度超高,转动惯量越大;而应该与减速箱无关吧。

终于找回原来账号,谢谢你的回复,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