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G和TC运行慢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9-01):
现在用到UG的比率很高,基本都是和西门子的Teamcenter一起用,但是有个很蛋疼很蛋疼的地方就是运行特别慢。

电脑的配置也不错了,都是工作站的配置,但是打开个TC要1-2分钟,在TC中打开个UG要2-3分钟,UG打开文件和保存文件要20-30s,每天浪费在等待上的时间就有好多,好烦。

求解,求解!!!

网友:
把你电脑配置列出来,还要打开图形大小以及种类才能分析

网友:
先把电脑的配置写出来,让大家看看,再给意见。
个人认为,UG软件的运行,对电脑要求较高,特别是独立显卡,大内存(4-8G),目前流行的cpu,还要最好设置硬盘缓存,等等。

网友:
我的也一样

楼主:
应要求把配置信息贴出来,大家给参谋参谋,目前我还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运行慢的问题。

据我身边大神的回答,是因为这个TC系统相当于一个文件库,是全球所有集团公司共享的,所以在里面调取和存储文件的速度就很慢,这是硬伤,无法解决.......

网友:
打开的文件有点大,67Mb,也比较卡

网友(2017-01-09):
勾选仅加载结构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