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8材质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6-09-01):
单位接了几件 活  材质718   有车序和四轴序  请问加工718材质  车序用什么材质的刀具  切削速度多少 ?    铣序用什么刀具?  切削速度多少?  谢谢了

网友A:
718模具钢,难加工材料;
建议:飞刀,1200RPM,进给速度800mm/min,每刀深度0.5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718模具钢,难加工材料;
建议:飞刀,1200RPM,进给速度800mm/min,每刀深度0.5mm.

还与加工设备的主轴转速大小有关

网友:
车削线速度不能超过60米/mit

网友B:
718难加工吗?只有28-32的硬度,看选用什么刀加工,普通加工都可以,天天加工,没感觉到难加工

楼主(2016-12-09):
普通yg8的刀片  切削速度超过30m/秒  刀就坏掉 ,切削效率低

网友(2018-11-09):
引用 网友B:
718难加工吗?只有28-32的硬度,看选用什么刀加工,普通加工都可以,天天加工,没感觉到难加工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加工718材料的刀具(车刀与铣刀)品牌与型号吗?

网友(2019-03-13):
高温合金,比不锈钢难加工,有专门的刀具。我们当时试了很多刀具,都不理想。后面找的上海派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他们拿刀过来,好像是欧洲的刀具。

网友(2019-04-29):
请问718材料打孔哪里加工

网友:
718H?HB2900-3300,要软性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