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外壳上安装不锈钢螺钉,如何避免咬死现象?

楼主(2016-09-01):
不锈钢外壳上冲有翻边成型孔,安装不锈钢材质的自攻螺钉,二者经常发生咬死现象,这种情况怎么进行改善?

网友:
两种材料硬容易咬死,应该是这两种材料相同或类似,晶格组成一样,试试看用两种不同材料,或者调质或渗氮,

网友A:
自攻螺丝肯定会有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背面焊接螺母!应该好很多!

网友B:
改用其它材质螺钉。

网友C:
铆螺母或者装钢丝螺套

网友D:
改用不锈钢螺栓螺母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攻螺丝肯定会有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背面焊接螺母!应该好很多!

产品外观面尽量不采用焊接,影响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其它材质螺钉。

一是其它材质的螺钉与不锈钢的外壳不一致,二是担心防锈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铆螺母或者装钢丝螺套

只要两者都是不锈钢的材质,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两种材料的硬度相当,互相咬合出现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不锈钢螺栓螺母连接。

只要两者都是不锈钢的材质,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听说有一种浸蜡的工艺,将螺钉浸蜡后再拧,效果会好很多,不知有用过的没有?

网友:
你不锈钢自攻螺钉是什么材质?如果同材质攻不动啊?

网友:
M4预孔比铝件大0.1-0.15,其余类比

网友D:
对!这个防止不锈钢螺钉锁死,目前普遍用浸蜡处理来做润滑防锁死;也有使用黄油,二硫化钼,云母,石墨或滑石粉来做润滑。
但我没有搞过;以前用过不锈钢螺栓,没有出现过锁死问题,可能是因为不经常拆的。
资料:
锁死(thread galling)常发生在不锈钢、铝合金及钛合金的紧固件上,这几类的金属合金本身有防腐蚀的特性,会在表面受损时,在金属便面产生一层薄薄的氧化层(以奥氏体不锈钢而言,就是氧化铬)来防止进一步更深入的锈蚀。当不锈钢紧固件被锁紧时,牙纹间所产生的压力与热力会破坏并抹去期间的氧化铬层,使得金属牙纹直接发生阻塞/剪切,进而发生黏着的现象。当黏着的现象持续发生时(通常不超过一圈完整牙径),将使得不锈钢紧固件完全锁死,再也无法卸下或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这个防止不锈钢螺钉锁死,目前普遍用浸蜡处理来做润滑防锁死;也有使用黄油,二硫化钼,云母,石墨或 ...

下批产品找个供应商做个浸蜡试验一下。

网友:
自攻螺钉太差,预孔太小,润滑差。几方面改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