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传动方式,需要一个蜗杆上120度均布装三个涡轮,如何实现

楼主(2016-09-01):
现有一传动方式 ,需要一个蜗杆上120度均布装三个涡轮
请问大家能不能实现

网友:
没有看见过,估计应该可以。

网友:
三个蜗轮从蜗杆的一端来看,是在同一个圆上,但从径向看,三个涡轮轴向是错开的,有轴向距离。

网友:
蜗轮是不能转的,蜗杆怎么安装?

网友:
蜗杆直径要足够大。

网友:
可以,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只要蜗轮出端不是封闭的,肯定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你最好画个简图上来,另外整体布置上,还有没有限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