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气缸完成一个来回动作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6-09-01):
第一道工序是人工手工装配大概在8S ,第二道工序是利用改装铆接机,放在夹具上自动铆接下料,总共有8个气缸能够在8S内完全吗?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把行程说出来,大家来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行程说出来,大家来估一下

只有一个气缸行程在200,其余行程都在100以内

网友B:
还有八个气缸的动作顺序;如果有一些气缸是可以一起动作的话,又或者是每个气缸一个一个地动作,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八个气缸的动作顺序;如果有一些气缸是可以一起动作的话,又或者是每个气缸一个一个地动作,都不一样。

基本上气缸都是一个一个动作的!

网友C:
我们是这样划分气缸的速度的50mm/s属低速的,50-500mm/s属中速的,500mm/s以上属高速,电磁阀响应时间不同品牌而不同,亚德客50毫秒,SMC30毫秒。气缸的总行程时间+电磁阀的响应时间就是你的总时间,当然气缸动作可以叠加,实际设计的时间应该画出一个动作图表来规划整个动作循环。
总的来看,旋铆的时间应该多一些,具体时间请咨询旋铆供应商,其余的气缸循环时间由你来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这样划分气缸的速度的50mm/s属低速的,50-500mm/s属中速的,500mm/s以上属高速,电磁阀响应时间不同 ...

和选择什么类型的气缸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选择什么类型的气缸关系很大。

楼主的气缸就是普通的双作用气缸,看得清楚的。

网友:
估计3-4秒也行,关键看空行程是否允许平行进行

网友E:
8个气缸,那怎么也得五六个电磁阀吧。。。请问计划用几个稳压器,气源管径是多少?各路管径和长度是多少?

首先,楼主在首贴中没说明行程、缸径、所需工作压力、工作顺序,

我泼一下冷水:是不是觉得用气缸解决动作很简单?

不追求速度,只要能搞出动作就行,那气缸确实很容易糊弄不懂机械的客户。再加上所谓带有现代感的“人机界面”,那真的是锦上添花了。

就算用气缸,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用“气缸加连杆”的方式来减少气缸的数量?

我常听的话:

气缸上外挂磁性开关,那剩下的就是编程的事儿了。伸缩不到位,下一个气缸就不会干活儿。

听着很像那么回事儿。可,真的是这样吗?

PLC里改一下运行速度后,磁性开关感应到位时,缸内气压是一样的吗?

不少人,不愿意玩儿气缸,就是因为用气缸玩儿高速机倒霉过来的。

我认识几个日本的电气电控工程师(机械方面的能力属于“咱得低调”),三个气缸的控制,编程就已经很费精力了。。。

网友(点评):
首先我要说的是 单站,整机,传输线。 简单的低成本的单站可以用机械结构,不用气缸。 复杂整机可以考虑凸轮结构和伺服。如果下降一个档次就选气缸结构。大型简单传输线多站协调工作一定气缸占优势。侧重点不同。

网友(点评):
基于目前的设计水平。凸轮及比较复杂的机械结构又有多少人可以一次设计成功呢?尤其非标行业,一般的人都是水平比较差(我就是此类)比较倾向于气缸,油缸,伺服,机器人,传感器 等 只能用一些机械机构进行辅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E:
8个气缸,那怎么也得五六个电磁阀吧。。。请问计划用几个稳压器,气源管径是多少?各路管径和长度是多少?
...

用气缸搭积木式设计,项目周期短,成本低,风险也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8个气缸,那怎么也得五六个电磁阀吧。。。请问计划用几个稳压器,气源管径是多少?各路管径和长度是多少?
...

大侠说的在理,有时候用联动机构,领导会觉得你这机构太复杂,改成几个气缸顺序动作就行了。殊不知,这样的话循环时间长了很多,成本也上去了。哎,一言难尽,谁让自己不是那个做决定的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侠说的在理,有时候用联动机构,领导会觉得你这机构太复杂,改成几个气缸顺序动作就行了。殊不知,这样 ...

联动机构有风险,增加设计时间,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越简单越好。
8个气缸,8秒绰绰有余。

网友G:
说的都是很有道理,不同的客户,不同的老板,就会决定不同的设计。

网友H:
建议多工位来进行,同一工位这么多的动作,不是很好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多工位来进行,同一工位这么多的动作,不是很好安排。

量不是特别大,一年才10多W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气缸搭积木式设计,项目周期短,成本低,风险也低。

气缸搭积木式结构怎么样的,请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的都是很有道理,不同的客户,不同的老板,就会决定不同的设计。

是的,很多自己的想法只能跟着领导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侠说的在理,有时候用联动机构,领导会觉得你这机构太复杂,改成几个气缸顺序动作就行了。殊不知,这样 ...

联动机构好像不好用! 三个工位除了要用两个气缸还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气缸确实太多了。还是建议联动以减少气缸数量。

网友:
能联就联动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搭积木式结构怎么样的,请大侠指教!

所谓搭积木式,指的是气缸、滑块等是现成的,要直动的旋转的气缸都有,6个自由度都可以搭起来,这些运动都不需要进行纯连杆凸轮式的设计,这不是搭积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8个气缸,那怎么也得五六个电磁阀吧。。。请问计划用几个稳压器,气源管径是多少?各路管径和长度是多少?
...

佩服!
气缸控制比较复杂,还是先画出时序图,然后考虑好气量,管径,速度,然后再来谈节拍优化。

网友:
8个气缸不算多,只要画好时序图。加好传感器,提供给电气逻辑顺序图就可以了。
关于时间的计算。分几步。1 选择大品牌的气缸。电磁阀。他们会有配套的计算时间的方法 你告诉他参数他会给你算出来。2 电气也会给你一个动作时间。你将这两个时间加起来就是你需要的时间。

网友:
这个人画的挺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