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上料机无法完成预期效果

楼主(2016-09-01):
自己做的小型上料机,设计思路是轴承外圈通过滑道下来,经过图中外圈背后的导向杆的导向后,外圈放倒在台面的中间位置,上料机做好之后,外圈没有预想中的那样放倒,而是立在台面上,甚至会掉下去,现在的思路是加一个装置,可是给外圈一个推力,使外圈倒下。

网友A:
轨道做成倾斜,或者出料就是平的

网友(点评):
轨道做成倾斜的

网友:
可以试一下底下加磁石吸住顶上加气缸推,局部细节要改!

网友(点评):
轴承能用磁铁吸?

网友:
前面加挡底部锣钭

网友:
铁路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轨道做成倾斜,或者出料就是平的

出料就让他平的出来呗

网友:
可以加个气缸吧,导杆上装传感器,感应到气缸就伸出推倒

网友:
就让零件平着从轨道上滑下来

网友(点评):
那得把轨道改成辊道了,成本大增啊!而且前道工序可能也得改。

网友:
滑道的斜度不够

网友B:
把槽钢拧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功夫里的“顺手牵羊”。

网友:
轴承外圈滚下来,工作台有一较浅的坑固定,上面有一气缸动作放倒轴承外圈,接着,下面还有一个气缸推动轴承外圈,推到那个位置,并保持并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槽钢拧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功夫里的“顺手牵羊”。

大侠这个也会啊。这个真是太形象了

网友:
导向杆斜一点,给物料上方一个水平推力,下方台面上再有一个导轨之类的“绊脚”,上面推下面拌,一下就倒了!

网友(点评):
下绊子不太好吧,会损坏外圈的。做个滑滑梯加个倾斜的导向杆。其实滑下来的时候就可以让轴承外圈倾斜过来啦

网友:
改导向杆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别想多啦,直接做个盒子里面用聚氨酯块缓冲下。然后一个气缸给他翻过去。这东西我做的多啦

网友:
不过你现在做成这样子,只能按15楼的办了

网友:
滑道下来的时候就让外圈发生偏转,再导向让他倒下来

网友:
把落料处做成倾斜的行吗?

网友:
导向杆放这边

网友:
搞块斜电木放在你目前的那个台面上,滚下来自然就倒了。可以吗?

网友:
就用钢丝做轨道

网友:
轨道在放倒位置制作成1/3产品宽度,使产品失衡放倒

网友:
做一个倒笼放到就好了,把图中槽钢换成倒笼

网友:
我的想法是工作台上加一个回收杆,当落下来的时候,回收杆往回一收,上面有导向杆,下面回收杆一判就倒,而且气动的,添加特方便

网友:
何必做的那么复杂。在底部做一个斜度钣金就好了。滑下来的时候在轴承外圈的一边端部加一个斜边,一下子就倒了。

网友:
个人感觉在平台表面做一个表面的类似棱的 跟上面的导向杆进行交叉错位 自然能让工件倒下了。

网友:
导向杆的角度和高度不对,
可以尝试一下底板做成斜面,导向杆改为倾斜的板子,板子和轴承最顶端接触
轴承从滑道下来,进入斜面本身就倾斜了,在靠着倾斜的板子给给轴承顶端一个推力就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槽钢拧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功夫里的“顺手牵羊”。

滚轮重所以用槽钢作导轨,不好拧转。顺手牵羊倒是好办法。

网友:
轨道出口处加工出一段长度的侧向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