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库换刀问题讨论

楼主(2016-09-01):
最近有为客户想节省时间,希望主轴单元从加工点移动到换刀点的同时刀库旋转选刀。而正常的换刀顺序是主轴单元移动到换刀点后,刀库才开始选刀。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加工的时候,刀库选择将要换的刀具。在换刀的时候,主轴单元直接运行就可以了。
但实际哪种方式比较实用呢?有用过的社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是要在加工程序里有指令才行,比如你准备更换T02的刀,那么在M06指令之前,即还在用当前的T01的刀在加工的时候,先运行 一个T02,这个时候刀库就先选好刀了;之后再运行M06时,就直接换刀,没有选刀那动作了。

网友(点评):
这样都可以编写的。

网友A:
还是早一点换到比较好,开始加工时就开始换刀,这样就能节省加工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早一点换到比较好,开始加工时就开始换刀,这样就能节省加工时间!

现在大部分都是采用此方法换刀,节省时间。

网友(点评):
比换刀方式为提前换刀。

网友B:
原来的刀不用放回去吗都?这客户拍脑瓜子想的吧!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上一把刀换完,程序就会把下一把刀移到换刀点,换刀的时候直接换掉的吧

网友(点评):
提前换刀。

网友:
如果是机械手换刀,可以提前备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刀不用放回去吗都?这客户拍脑瓜子想的吧!

对呀

网友:
加工过程中如果对加工件外观无影响,可以在加工时备刀,因刀库备刀时会产生振动